[维修] 奔驰A200更换轮速传感器,解决ABS报警,方向无助力问题

楼主(2023-09-12):
13款A200,2014年上牌,目前七万多公里,早上出门没几分钟,车辆报警,显示ABS故障,轮胎压力监测指示灯停止运作。车倒是开得动,就是方向没有助力,转方向盘得使把劲。路过一4S店去看了看,前台接待就看了一眼就说是要换轮速传感器,看来是常见故障,而且要等配件,关键是费用得一千多,调头就走。
网上搜了一下,此为奔驰车通病,换轮速传感器可以解决问题。上马家搜了搜,鱼龙混杂,价格从国产几十的,到所谓的原厂二百至五百多的。想着既然是通病,就说明原厂配件不太靠谱,果断下单国产品牌件,这配件只分前后,不分左右的,目前也不知道是哪个轮的问题,于是前后轮各买一个,80包邮。
二天后到货,去了常去的修理厂,联上电脑读取故障码,故障码一堆,但是故障源直指右前轮速传感器,立马开工,半小时换上新配件,试车,完美解决问题。
目前开了一月有余,一切正常。本次花费配件40元,工时费50元,合计90元。多买的后轮速传感器就留着备用吧。也懒得退货了。

最后祝各位车友路上平平安安~

网友A:
从不觉得奔驰是好车

网友:
这么直指故障元件的吗

网友B:
你这应该把过程拍下来,写的详细点,这样肯定能评个精华

网友:
不论品牌轮速传感器这个真的几率性质量问题,我身边有台骐达,今年十五年车龄,近两三年分别出现两次这个轮速传感器故障,都是路边店换了原车的下来就行,那个车公里数才12万公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应该把过程拍下来,写的详细点,这样肯定能评个精华

当时也没想着拍,其实也简单,有点动手能力的完全可以自己来。要是三四年前肯定自己动手了,现在变懒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不觉得奔驰是好车

目前来说主要是卖标吧……

网友:
费用相差10倍多

网友:
自己换过ASB线,40元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这应该把过程拍下来,写的详细点,这样肯定能评个精华

是的,汽车类的容易得精华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从不觉得奔驰是好车
觉得奔驰比同级别的宝马会好一点。
这两年关注下,发现国产新能源车很多价格都30万以上了,BBA也可以随便选,主要是高低配的区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觉得奔驰比同级别的宝马会好一点。
这两年关注下,发现国产新能源车很多价格都30万以上了,BBA也可以随便选 ...

同样价位的车,国产比合资配置要高得多。

网友:
人工费50¥还是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当时也没想着拍,其实也简单,有点动手能力的完全可以自己来。要是三四年前肯定自己动手了,现在变懒了。 ...

给汽修店的小弟们留口饭吃,啥都自己弄了他们要饿死的哈哈哈哈

网友:
啥都没看出来

网友:
我福特漫游者也遇到过一次,提示abs传感器故障,开始一顿清洁轴承腔啥得,过两天又不行,最后还是换传感器解决。后来拆开传感器,确实是里边已经腐蚀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的,汽车类的容易得精华

应该说是豪车容易得精华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当时也没想着拍,其实也简单,有点动手能力的完全可以自己来。要是三四年前肯定自己动手了,现在变懒了。 ...

虽然不会修车,但是大概知道不复杂。
但是论坛对豪车有优待,随便弄点完全没技术含量的都能得精华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觉得奔驰比同级别的宝马会好一点。
这两年关注下,发现国产新能源车很多价格都30万以上了,BBA也可以随便选 ...

宝马比奔驰或许强那一点点吧也许不强,反正都不买,是不是奥迪少好一点?

网友:
接待可不够老道呀,以后遇见你先说可能是ABS泵坏了,修不修随你。
想起一件事,有一个客户抱怨开起来噪音大,接待要求技术经理去试下车
技术经理试完,客户问,什么问题。
技术经理要求修理工举起车辆检查
修理工检查说轮胎好像不太好,客户说临时有事,先去办事
过几天,客户找到前台要求维修站负责
因为在途虎换了轮胎,但是故障没有排除,要求维修站必须查出故障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