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自己制作大功率线性维修电源

楼主(2023-09-12):
喜欢无线电,电台好几个,都需要统一的电源,开关电源又不合适,维修电源有不少,要到功率小要么成品太贵 ,反正就是一点吧 ,用起来不如意,正好在网上看到了成品板子,于是想自己动手做一个

选择的电源跟随可调恒压恒流板子

定制的大功率环牛,左边300W 右边500W

环牛参数,严格按板子要求定制的

环牛输出全部通过大电流保险丝,安全是第一位的

保险丝坐特写

既然要大功率输出当然调整管功率要大,10个摩托罗拉MJ15024大功率三极管输出

喜欢待时复古风格的电压电流表,这个除了漂亮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反应更快

买齐了配件摆了摆,原板子上的继电器是10A的,别外买的30A的继电器

最终内部结构,喜欢横平竖直的布线风格,但是由于是急性子还是没有耐心把每一根线弄的非常直,整流桥是外接的100A整 流桥,直接固定在机箱底板上了,机箱是3毫米厚的铝板,散热应该够了。

自己设计定制的机箱,成本不低啊,不过用料非常好,外壳是3毫米和4毫米的铝板,正面是8毫米的铝板CNC出来的

前后都有输出接线柱

正面开机效果

非常喜欢这两个表

楼主:
因为买的电子负载还没到,等到了测试好了就正式投入使用

楼主:
现在 想了一下这比买一个成品高档电源成本 高多了

网友A:
布局可能还是不太合理

网友B:
問一下你的摩托羅拉三極管集電極咋接的線

网友:
这成本不低吧,确实是漂亮

网友:
发烧级玩家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問一下你的摩托羅拉三極管集電極咋接的線

并联输出,底下有电路板 都有均流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布局可能还是不太合理

欢迎提出改进建议

网友:
发烧级别的

网友C:
不惜成本啊~~
效果确实漂亮!

板子的交流输入是三级调压?
仪表的背光,建议用氖泡,至少用那种贴片暖光的LED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惜成本啊~~
效果确实漂亮!

对交流三级调压,仪表是各用的两个黄色LED,这个表不大好装照明,实际效果凑合吧

网友D:
制作很不错,估计成本受不了。

网友E:
既然维修电源,加个usb口,c口不过分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制作很不错,估计成本受不了。

2K多吧成本不到3K

网友:
壕无人性!
我连成品都不敢买,楼主却自己做发烧级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既然维修电源,加个usb口,c口不过分把

不行  这个是电源是可调的 专业的东西干专业的事,下一步打算再把300W环牛加进去,后面加一个独立的不可调电源输出

网友:
制作精良外观漂亮

网友:
这两个表我也喜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