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信机顶盒和光猫之间如何连通WIFI看iTV电视?

楼主(2023-09-12):
      十多年前装修预埋的网线是普通的100Mb的5类线,门口一条5类网线通到书房,然后书房通过路由器分线到各个卧室和客厅。
      前面改了1000Mb光纤入户,光猫(华为 吉比特无源光纤接入用户端设备 EchoLife HS8145C5( PON ONT ))在门口,书房和客厅分别放了一个1900的路由器。电信的师傅缺德,只给接了4根做100兆网线,另外4根接了iptv,宽带从书房的100Mb再分到各个卧室和客厅带宽更低,而预埋网线好像也无法抽出来增加更换6类网线。
      现在让电信公司的人上门改线,让光猫的1000Mb接一条5类网线从门口通到书房,接千兆路由器分别通向各个卧室和客厅。全屋千兆有线宽带,在客厅接了1900的路由器提供WIFI,信号强度和上网速度可以接受。

      现在的问题是,我的iptv机顶盒设备(有WIFI功能)(ZTE ZXV10B860AV1.1智能机顶盒)无法有线接光猫的iTV口,让师傅给设置接通机顶盒和光猫之间(无障碍直线距离不到10米)的WIFI连接看电视。电信的师傅却说不可以,请教大神,如何设置可以接通WIFI看电信iTV电视

网友A:
网络我是一点不懂。但是我试过如果,宁波电信送的天翼IPTV盒没插光猫的TV口上,插普通网口上是不能用的。 电脑网线插TV口上也是不能连网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网络我是一点不懂。但是我试过如果,宁波电信送的天翼IPTV盒没插光猫的TV口上,插普通网口上是不能用的。  ...

这是当然,看电视的和上网的网线插孔是不同的。

网友B:
只要是8芯的,我觉得上1000m都没有问题

网友C:
正常接网口2,且要是光猫要设置。不清楚你那边iptv如何连接的我这边ipoe的

网友D:
很简单啊,开通光猫里的itv ssid就共有两个无线网,在机顶盒iptv里改成wifi模式连上itv这个就可以了啊。但是在天翼界面是不提供这个设置的。

网友E:
网线太多看不懂啊

网友F:
把IPTV绑定到无线行不行???

网友G:
基本不行,要有专用的VLAN

网友B:
直接WiFi联,用你的电视帐号登录就行

网友H:
两台都带iptv端口功能tp路由器mesh下,直接可覆盖WiFi+iptv拓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要是8芯的,我觉得上1000m都没有问题

8芯的5类网线线芯是纯铜的 ,实测上1000Mb没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正常接网口2,且要是光猫要设置。不清楚你那边iptv如何连接的我这边ipoe的

我认为就是设置的问题,可是我不会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很简单啊,开通光猫里的itv ssid就共有两个无线网,在机顶盒iptv里改成wifi模式连上itv这个就可以了啊。但 ...

如果是这样,当然就简单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网线太多看不懂啊

不怎么明白如何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把IPTV绑定到无线行不行???

就是不会设置如何绑定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接WiFi联,用你的电视帐号登录就行

没那么简单,我自己是不会设置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两台都带iptv端口功能tp路由器mesh下,直接可覆盖WiFi+iptv拓展

高端设备是可以,可是也复杂。我希望就直接设置一下光猫就可以直接连wifi看iTV电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基本不行,要有专用的VLAN

电信的师傅说不可以直接连wifi,需要专用设备,我怀疑他是为了推销设备

网友:
不怎么明白如何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