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oshiba] 联想主机配的固态硬盘KIOXIA 512GB,能走固保换新吗?

楼主(2023-09-12):
联想主机配的固态KBG40ZNS512G,能走固保换新吗?

联想说出了固保期不管了。 东芝说是OEM的也不管。
咋搞?

网友:
坏了 就换一个呗 现在这东西便宜

网友:
自己的就自己掏錢,公司的就公司報賬。幾歲了,這種問題也問得出來

网友:
出了质保期只能不管~

网友A:
看图上是DELL的固态,跟联想有什么关系啊。
再说了OEM产品,找OEM厂家,出保了当然不保。

网友B:
出固保期不管了
售后给我一个方法:买延保后再质保。
曾经用此方法换了一块笔记本的主板。

网友:
现在固态硬盘价格也便宜买个新的吧!

网友:
有些联想笔记本的内存、固态都被经销商换过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看图上是DELL的固态,跟联想有什么关系啊。
再说了OEM产品,找OEM厂家,出保了当然不保。 ...

哪写了DELL了???

这怕是"十万个为什么"吧???

网友:
有DP/N 确实是dell的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出固保期不管了
售后给我一个方法:买延保后再质保。
曾经用此方法换了一块笔记本的主板。 ...

买延保的钱应该比自己买一个512G的固态硬盘还要贵吧。买延保它肯定是要你买整机的。。
现在512G的固态硬盘也才一百多吧。

网友:
过保了就只能自费

网友:
出了保修期肯定换不了啊,不过oem的不是应该贴联想标吗

网友D:
建议你找厂家,跟他磕到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哪写了DELL了???

这怕是"十万个为什么"吧???

首先没有联想的标签和料号,联想一般是FRU号;
然后看上面有DP/N号,这个是DELL的料号,你可以去查,网上能查到。
所以我说是DELL的OEM产品。

网友:
出了质保期只能不管只能自己搞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建议你找厂家,跟他磕到底

已经换了个新的! 想着这个一般不是5年固保的吗?要是能换个新的多好。

网友:
才3年多就坏了啊,写入超了还是其他的

网友:
我们一般是找个没过保的相同型号的电脑把硬盘贴纸换一下。

网友:
买个760P 256的也就50来块钱,买个512的只要80大洋,买个400G的是3610 也就一百多(寿命长点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