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瓷砖离鼓,用什么液态胶灌注好?

楼主(2023-09-12):
装修几年后的房子,瓷砖离鼓显现普遍存在,市面上瓷砖胶很多,用什么液态胶灌注好?

网友:
淘宝上有啊

网友A:
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,浴室有几块墙面瓷砖有空鼓现象,水会从窗台缝渗进去

网友B:
墙发泡胶不知道怎么样。

网友C:
水泥加水混合后罐装,瓷砖胶不清楚,牌子太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,浴室有几块墙面瓷砖有空鼓现象,水会从窗台缝渗进去 ...

拆掉,把下面的原水泥砂浆也刮掉一层,买瓷砖胶(固态,里面有水泥细砂和其它添加剂,别买那种胶水状的,不能单独用),按说明加水和成糊状再将瓷砖贴回去,固定好,过几天产生强度了再拆除固定即可

另外这个好像是"十万个为什么"...

网友D:
我同事家的地砖日久了夜间咔咔响,早去看看咋回事结果被鼓起的地砖绊倒,现在我家楼道里墙面局部鼓裂,然后成块脱落,去年物业用砂浆补平,现在有鼓起了~这些属于装修隐患基本无法根除。
也有向缝隙灌胶,但是局部管用一会儿,然后故障重新出现~原因是基础没做好,缝隙粘牢了又从基底再裂~就像泡沫箱子裂缝粘好了,吃力后它再从没有胶的部位开裂。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地板瓷砖松动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,浴室有几块墙面瓷砖有空鼓现象,水会从窗台缝渗进去 ...

买那种透明的,用水一拌,然后直接泼洒或粉刷的。最简单有效。
要不然就得给窗户、瓷砖缝隙等打胶。

网友:
淘宝上有专用胶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同事家的地砖日久了夜间咔咔响,早去看看咋回事结果被鼓起的地砖绊倒,现在我家楼道里墙面局部鼓裂,然后 ...

这不是基础没做好,是年久楼体变形了。
对于老楼来说,炸瓷砖是平常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水泥加水混合后罐装,瓷砖胶不清楚,牌子太多

这是最简单的办法,也是最好用的!

网友:
进来看看那种方式合适

网友E:
鼓的厉害的翅起很多,只能更换,胶水解决不了问题的。

网友:
不晃悠就别整了,晃悠的话还是取下来凿掉重新贴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鼓的厉害的翅起很多,只能更换,胶水解决不了问题的。

云石机沿着缝割一刀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云石机沿着缝割一刀就好了。

底下的水泥垫层已经变形了,只切缝不行。

网友:
有种软胶,见装修师傅用过
叫什么结构胶
香肠状,可以剪小口直接挤,流体状
凝固后还是软的,不发硬
强度感觉挺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墙发泡胶不知道怎么样。

你是打算把瓷砖鼓出来吗?

网友:
有同样的问题,看看有什么高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