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像] 爱普生cb-x29投影仪自动光圈报警故障保养

楼主(2023-09-12):
淘的一个爱普生cb x29,eco灯时5800多小时了,灯泡衰减严重,只能晚上关灯看个电影了,偶尔提示高速自动光圈故障,关闭自动光圈也可以用,今天上午有空就打开看看,清理一下光圈齿轮杂物,顺便把上盖也清洗一下,放阳台凉着了,回头再装回去。

网友:
头次听说投影仪有可调光圈,可能是氙灯背光调节范围小。

网友:
除个尘也麻烦。

网友A:
自动光圈被杂物 卡住了?

网友:
这个东西费电

网友:
投影仪耗电厉害

网友:
LED的节能,当时亮度不行

网友:
做工真复杂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动光圈被杂物 卡住了?

有些小玻璃颗粒,不知道是不是灯泡上掉下来的,清理了一下,感觉流畅多了

网友:
自动光圈报警

网友:
清理了一下,感觉流畅

楼主:
请教一下各位大神,如果换灯泡后,这个灯时如何清零呢?

网友B:
1024X768的机器还玩它做什么
玩LED的吧,搞个0.47的DMD物理1080P的
现在的一般都有2000左右流明了,比这个好N倍了
而且LED的带系统带音响,用起来方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024X768的机器还玩它做什么
玩LED的吧,搞个0.47的DMD物理1080P的
现在的一般都有2000左右流明了,比这个 ...

en ,您说的也是,这个就是淘来鼓捣着玩呗,不拆点啥吧手痒痒哈,目前看来就是灯泡的寿命问题了,其他没有问题了

网友:
3LCD的,灯泡也不算太贵,可以换了再玩玩,比小盒子投影亮度强的不是一点点

网友:
换激光LED模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