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拆一台希沃MT21 OPS模块

楼主(2023-09-12):
机器不开机,电源模块无输出,更换电源模块后正常!
就是现在有个问题,能不能不上大屏直接开机?33 31 脚都尝试接地都无法开机。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能搞开机
主板
主板
IT8613E 芯片
IT8613E 芯片引脚定义
电源模块接口

楼主:
有没有大神指点迷津

网友:
无线路由器?

网友A:
主板上面有开机按钮,可以直接开机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板上面有开机按钮,可以直接开机!

哥,那是恢复按钮

网友B:
楼主,你需要这个,直接买开机板,省事多了

网友:
集成度高啊

网友C:
这种电脑就买5楼推荐的那个开机模块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你需要这个,直接买开机板,省事多了

开机模块不方便,插在外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种电脑就买5楼推荐的那个开机模块就行

开机模块不方便,插在外面,一不小心就碰到了

网友D:
你先量量看开机脚有没有3v3吧,有电压不触发再看别的地方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先量量看开机脚有没有3v3吧,有电压不触发再看别的地方

有 3.3v,但是不能开

网友(2023-10-18):
楼主找到开机办法没有!

网友:
楼主,有找到开机办法吗?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

网友E(2024-03-31):
楼上的都是扯淡,你这是机器硬件故障,和转接板有啥关系, 一般如果机器没有问题,你用万用表打到二极体档位,红表笔接地,黑表笔接33脚就能开机上电,如果不行就是主板有问题

31脚如果短接一下不能开机那这机器就是不触发的故障,还是有条件不满足,
我暂时的情况是43脚rsmrst较为被拉低,由于没有图纸,修起来很费劲

30脚是南桥发出的给ec的,你当然开不了机,

我这几天正在修这机器,有进展,到时后发帖出来一起研究,,,,

楼主(2025-03-18):
引用 网友E:
楼上的都是扯淡,你这是机器硬件故障,和转接板有啥关系, 一般如果机器没有问题,你用万用表打到二极体档 ...

主板上有开关管需要短接,然后再碰33脚可以开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