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D一个微型电动起子

楼主(2023-09-12):
之前拆一个“推杆”,里面的电机和金属减速齿轮看样子不错,有坛友说可以做螺丝刀子,禁不住忽悠就d了个半年闲.....就是这个玩意儿

又找到一个破剃须刀壳子和微型组合起子头

和串灯透明塑料

先做个盒子堵头

把电机/行程开关/换向开关/18650/充电插头连接起来

扣上壳子

试了拧螺丝钉,就是速度有点慢。

网友:
好手艺,就是感觉这个电机功率小了点

网友:
找个3D打印机打印个外壳,感觉外壳拉低了颜值

网友:
前面那截是不是太长了

网友:
用的n20本身就带减速,速度很慢了,直接用这个N20做起子机都嫌慢的。你后级这还是减速机构吧?岂不是更慢了。

网友:
你这减速再减速,拧个螺丝黄花菜都凉了

网友:
怎么不加个C座呢?吊着跟充电线,好像不大方便吧。

网友A:
自己做东西困难很多,一定要策划好,选材也很重要,最好先画好图再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做东西困难很多,一定要策划好,选材也很重要,最好先画好图再做。

对头!!!
本来以为可以刷刷的拧下长螺丝,实际试验的结果是跟手拧差不多~总归事先没测试一下效果最终希望很大/失望也等在那里。
还有很多工夫弄个透明塑料件,它还自行裂了一条缝,看来这塑料是不适合做啥东西脆货!

网友:
有了金属减速齿轮,自己改造就容易多了。

网友B:
没看到锂电池充放保护电路。

网友:
有圆管做主体比较好

网友:
还是可以的!

网友:
后面盒子太大了,不方便

网友:
外壳是短板
谢谢分享~~

网友:
金属减速齿轮养眼

网友:
扭矩怎么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看到锂电池充放保护电路。

没有保护电路,18650充电器上配一个带USB座的假电池,直接为其充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