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请教一下MSATA 2246EN的vccq跳线,板号:68P36LMHV2MX501X

楼主(2023-09-12):
请教一下这个板子的vccq跳线,原始1.8v,因为上老颗粒,需要改为3.3v

网友A:
板上没有丝印,拆一个flash,量vccq直通的DCDC芯片,然后把它电感拆掉,看这个dcdc旁,有无3.3v的跳线位置,没有直接飞线电感到硬盘供电

网友:
不用跳,开不过的话是转接板或者虚焊

网友B:
这是建兴的板子,供电差点,颗粒耗电大了,换个板子吧

网友:
你这个板子没有,我有其他板子的,你参考一下,你这个也可能不用跳线开一下试试,不行再跳

网友:
上传不了图片咋回事

网友C:
2246en开不了M62B,2244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2246en开不了M62B,2244可以

本来打算上三星的颗粒,不过也不行,那颗粒是3.3v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板上没有丝印,拆一个flash,量vccq直通的DCDC芯片,然后把它电感拆掉,看这个dcdc旁,有无3.3v的跳线位置, ...

拆了1.8v的电感就找不到盘了,会不会主控也是用的1.8v供电?如果直接上拉到3.3v会不会主控烧了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本来打算上三星的颗粒,不过也不行,那颗粒是3.3v的

三星什么制程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三星什么制程 ?

K9HDGD8U5M,这个颗粒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K9HDGD8U5M,这个颗粒

这个可以支持,我感觉1.8v也能开出来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这是建兴的板子,供电差点,颗粒耗电大了,换个板子吧

传闻建兴电路板供电差,是真的?

这种板子】呢,也是建兴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可以支持,我感觉1.8v也能开出来

试了,开不出来,我看网友也都说要3.3v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试了,开不出来,我看网友也都说要3.3v

报啥错?土狗跳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传闻建兴电路板供电差,是真的?

【这种板子】呢,也是建兴的

建兴的sata板子还不错,这种msata的板子供电弱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报啥错?土狗跳了吗?

这个看着像im的颗粒,不用土狗

网友:
土狗是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