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] 更新下视频 【你还在用PE装机吗】无人值守安装Win11

楼主(2023-09-12):
【你还在用PE装机吗】无人值守安装Win11_哔哩哔哩_bilibili

以前发优酷,太慢了,更新到B站。

实在是看不惯地沟油吃多了、不知道还能用微软官方ISO装机的。

一切的一切就在 autounattend.xml 这个文件,详情自行百度。

这个和我无利益相关,爱信不信!

反正现在有朋友找我修电脑,我就这U盘一插,按几下键盘,就骗杯咖啡了。(前提是自己的数据已经备份好)

这么一通下来还不好使的基本就换硬盘了,不然我几十个硬盘哪里来的?

该视频用上了之前1元巨款买的手机支架 效果不错,视频中偶尔抖动是屏幕亮度剧烈变化手机调整光圈和对焦的原因。

补充下 安装U盘的制作
1.微软官网下载iso (itellu 也行)
2.用rufus写入U盘 ( 这个没找到更好的软件代替 )
3.放入autounattend.xml 文件

网友A:
我都是自己打包好的系统,dism++直接释放重启直接可以使用

网友B:
虽然好用,但是我依旧用pe,安装虽然方便,但是我维护方便啊

网友C:
这里补充一下细节啊

1、U盘必须用VISTA以后的系统格式化,然后标记启动,否则在纯Legacy模式下无法启动,因为VISTA以后的系统格式化以后启动标记文件从NTLDR转为BOOTMGR,而微软官方ISO是UDF系统,启动标记文件也是BOOTMGR
2、格式化U盘时必须用NTFS或者EXFAT,如果手动选择FAT32很可能Install.wim塞不进去,因为Win10以后这个包很大,大部分原始包或者二封的包体积都超过了FAT32的“4GB-1字节”限制
3、自动应答文件autounattend.xml必须放在WIM镜像路径下的Windows\Panther路径下并重新封包,可以用DISM解压重打包

个人还是喜欢PE多些,能做的操作太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里补充一下细节啊

1、U盘必须用VISTA以后的系统格式化,然后标记启动,否则在纯Legacy模式下无法启动, ...

你这哪里是补充,分明砸场子,把小白都劝退了。我已经更新了U盘制作,没你说的这么麻烦,rufus一写就完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这哪里是补充,分明砸场子,把小白都劝退了。我已经更新了U盘制作,没你说的这么麻烦,rufus一写就完事 ...

我这不是帮你预先解答一下万一不能使用的情况么,好多人一知半解的就去给人装系统最后还得上来求助,我堂哥之前就犯过错所以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虽然好用,但是我依旧用pe,安装虽然方便,但是我维护方便啊

不知道你要维护什么,PE能干的 WinRE WTG也能干。反对PE主要是夹带私货的太多,反而玩坏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不知道你要维护什么,PE能干的 WinRE WTG也能干。反对PE主要是夹带私货的太多,反而玩坏了。 ...

可能跟我一样习惯性先复制文件然后清空硬盘重装,相当强迫症了

目前PE比较干净的我用过的就微PE最靠谱,新版甚至支持卷编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都是自己打包好的系统,dism++直接释放重启直接可以使用

自用怎么顺手怎么来。

用原版起码原汁原味,用于给其他人装机也是比较恰当的。

遇到想更新版本重新写下ISO即可,也不用费时间去封包,也不用占本地存储空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能跟我一样习惯性先复制文件然后清空硬盘重装,相当强迫症了

目前PE比较干净的我用过的就微PE ...

不是强迫症,是不想费脑细胞。

找我装系统可以,条件就是自己把文件拷移动硬盘。

养成这样的习惯后麻烦少很多,也不用去看稀奇古怪错误提示,简单太多了。

连带停车费都节约好多,甚至有些会做U盘的,发下指引文档,电话指导下就自己装好了。

几年下来,遇到新品牌机,也通通干掉,那些预装系统真的拉跨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是强迫症,是不想费脑细胞。

找我装系统可以,条件就是自己把文件拷移动硬盘。

没毛病,还好现在PC用得少了

网友D:
.微软官网下载iso (itellu 也行)
2.用rufus写入U盘 ( 这个没找到更好的软件代替 )
3.放入autounattend.xml 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.微软官网下载iso (itellu 也行)
2.用rufus写入U盘 ( 这个没找到更好的软件代替 )
3.放入autounattend.xm ...

别的不服,就服你们这样回一贴当收藏夹的。。。明明论坛有收藏功能的

网友E:
自动安装,就是启动了自动应答文件autounattend.x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自动安装,就是启动了自动应答文件autounattend.xml

autounattend.xml   unattend.xml   这两个文件内容差不多,使用上还是有区别的,这里不展开自己搜吧。

网友:
吃地沟油的人就应该请人代劳,和什么方式没有关系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知道你要维护什么,PE能干的 WinRE WTG也能干。反对PE主要是夹带私货的太多,反而玩坏了。 ...

就硬盘出问题,倒数据,或者恢复个注册表,pe几分钟搞定,你那软件还要学,所以我选pe没毛病
你用的pe带私货那是你pe没选对,我用微pe没私活,还嫌弃软件不够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就硬盘出问题,倒数据,或者恢复个注册表,pe几分钟搞定,你那软件还要学,所以我选pe没毛病
你用的pe带 ...

哥已经过了看注册表阶段,不然怎么“贪墨坏硬盘“呢。。。格局啊格局。

至于PE,选什么都是错。我都自己做滴(虽然不用,但不会不行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哥已经过了看注册表阶段,不然怎么“贪墨坏硬盘“呢。。。格局啊格局。

至于PE,选什么都是错。我都自己 ...

只能说你帮的全是半桶水,这半桶填满了事情就过去了。遇到全小白的,XX怎么跟原来不一样,XX怎么没了,东西备份了,全在,就是跟原来不一样,设置不会改,应用软件特别是专业软件不会装,当时不找你,过后还找你。所以装个系统,也就完成了一小半,那我为什么不选择更简单的修理,修得不像起码恢复个九成原貌

这种事,都是纠结帮或不帮,遇事就说不会,因为矛盾在于人是不是值得帮,值得的给处理好一些回头找你的几率低点,不值得的完全不帮。半值得的帮一半不存在的,你在这说重装就好,帮自己同时帮别人省事,前提是人家要能接受你的省事,后半截要自己能接下去,我亲戚两个六七十岁长辈,你给他重装10分钟走人看回头找我不,花时间要不要更多……所以明显矛盾就不是同一个,解决方法自然也不是同一个,怎么还比较上了,我还重装全是错呢

至于硬盘的,数了一下,薅了四五个了,不值钱的盘实在无感。。。加起来不如2-3个坏显卡坏主板卖的钱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