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51] 有认识这个屏的坛友吗,引脚定义如何点亮(GEM-TECH GTK-281V2)

楼主(2023-09-12):
有认识这个屏的坛友吗?引脚定义是什么,怎么点亮?
还带背光。

网友:
引脚定义那不是丝印有么。引脚定义出来了。剩下才能猜出来怎么点亮。

网友:
铁框拆了吧,看看玻璃下面的电路更直观些。

网友:
应该是ST7565的屏,可以串可以并的。板子上有电阻跳线选择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