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一块吃灰很久的点焊机控制板,上电正常但无输出导通信号了

楼主(2023-09-12):
因要DIY充电宝需要点焊几个电池,又拿出了我之前10块买的这个点焊板,装上电容上电正常开启,装上焊笔装备点焊,触发点焊信号后滴一声,但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。。。

简单检查了下MOS管,都是正常的,单片机的控制部分也都正常,为什么没有输出MOS管导通信号了呢?

求问大佬,这种情况一般是哪个元件出问题了呢?

网友:
好像看到了光耦,你不测量一下么

网友:
重新检查连接,看看

网友A:
这个板子我也有,你要按那个轻触开关,将模式切换到自动去,不然的话你这个就需要外部触发,切换自动触发后,它响三下,第四下触发,然后你就可以测了
正常来讲,如果它要触发,那用万用表在板子上哪怕测它的电阻,都看得到它触发时电阻变小(主要是万用表速度跟不上,就看到它电阻变小又变大了)
我其实怀疑你的电容坏了,这个我也遇到过,你按照我上面说的,先看哈板子是不是可以正常触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板子我也有,你要按那个轻触开关,将模式切换到自动去,不然的话你这个就需要外部触发,切换自动触发后 ...

试过了,没有任何动静。我用示波器抓了mos管G极触发时的信号,确定是没有导通信号,目前就是无法确定是哪个元件损坏导致的这个问题。STM32主控工作是正常的,MOS管G极给12V电压也是正常导通的,排除这两个的问题。

楼主:
找到问题了,一个100欧的限流电阻开路了,换掉后正常

楼主:
点好了,0.15的镀镍钢带,最小档位都好大火花 好像电流太大了。做了个20000mah的大功率充电宝

网友:
点焊效果看起来不错,点焊本来就有火花,不用太在意。

楼主:
不知道,这块板子是闲鱼上买的,卖家清仓大甩卖,贴片元件全部贴好的,通孔的自己焊接

网友:
楼主这一体式点焊笔焊的焊点真好!我自己用铜管做的分体焊笔,和主机连接用的EC8插头,估计是电阻大了,焊0.15钢带要调到三档多才能焊的好

网友:
有点焊机焊电池还真不错

网友:
焊点漂亮!不知道还有卖的不?有链接吗?谢谢!

网友:
很多电子产品久不用就有阻容变值罢工。

网友:
工具很赞,手艺很棒

网友:
我好像也有这个板,一直没有组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