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求助如何将此小板,多弄几个

楼主(2023-09-12):
如下图所示小板,如何将它多弄几个放在10cm X10cm的空间内,即抠尽羊毛。我复制了几次发现都不能完全复制成功。不知道什么问题,请会的大神告诉我下,或者帮忙弄下,感谢

https://we.tl/t-jBNlg1Q2aL

网友A:
大多数情况下,都会被发现,早干过了,需要付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多数情况下,都会被发现,早干过了,需要付费

10cm x10cm板子就放这么一个这么小的板子?感觉有点浪费呀,我就想多放几个而已,这样也不行?不超过10cmx10cm

网友B:
光复制不行,你得在原理图里面多复制几份,把元器件号改改,C01、C11、C21、C31,然后生成PCB,挨个布好线,块块之间留够切割的距离,并且用丝印线胡乱连几条,或者放一个大大的无用的电容、电阻,可以横着放、竖着放,别让过孔影响切割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光复制不行,你得在原理图里面多复制几份,把元器件号改改,C01、C11、C21、C31,然后生成PCB,挨个布好线 ...

求助大神,你说的不会呀,有些复杂了,脑袋有些蒙

附上原理图https://we.tl/t-tIvRXghp0r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求助大神,你说的不会呀,有些复杂了,脑袋有些蒙

附上原理图https://we.tl/t-tIvRXghp0r

原理图不是你画的?PCB不是用嘉立创画的?你这网盘我下载不了啊,区区2GB的容量我注册都懒得注册,123盘2TB,阿里云盘900GB,小飞机盘900GB,天翼云也20GB嘞,你咋看上这个网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原理图不是你画的?PCB不是用嘉立创画的?你这网盘我下载不了啊,区区2GB的容量我注册都懒得注册,123盘2 ...

这是原作者连接https://oshwhub.com/sunhaoqin/dcdc_mp2315

奇怪这网盘不用注册呀,直接就可以下载的,怎么你无法下载呢?奇怪

网友C:
薅那么多干啥?能用了?每月2张券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这是原作者连接https://oshwhub.com/sunhaoqin/dcdc_mp2315

奇怪这网盘不用注册呀,直接就可以下载的, ...

我不会画板但是我知道你想弄成啥样子,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118382-1-1.html7.8.11楼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不会画板但是我知道你想弄成啥样子,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118382-1-1.htm ...

不会画板呀,而且这种高难度的,不是很明白这是什么意思,刚学会画原理图,PCB部分还没涉及

网友:
你用AD还是LCEDA,用LCEDA的话先打开你的PCB文件,再新建一个PCB文件,然后在原PCB画布内全选复制,再到新建的PCB文件内右键粘贴就行了,要拼多少就粘贴多少,不想给钱就不V割回来自己割,想碰运气就在拼好的板内连接几条线,看看人家审核 的是不是眼瞎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薅那么多干啥?能用了?每月2张券

用到了一块dcdc模块,刚好想到了这里有个,才打算做个玩玩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到了一块dcdc模块,刚好想到了这里有个,才打算做个玩玩的

那就更没必要非得10*10搞满,用不了也都成垃圾了

网友:
这个简单,你把边框改成顶层丝印(方便后期切割)然后复制、粘贴,摆好到10*10CM的边框里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元件选名称而不要选位号就不会出现位号错乱的问题,同时有名称可以方便元件安装。

网友:
如果不v割的话,嘉立创不管你拼多少

网友:
不做VCUT,不开连筋长槽,PCB厂家不会在意

网友:
去掉边框,然后划线转槽孔,防止认定拼版

网友:
嘉立创官网上有学习视频,其中有如何合规拼版方法,一般最好不要有邮票孔或其它切割孔,方便过审。板子可以薄一点,回来直接剪刀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