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] ks-13b09遥控器

楼主(2023-09-12):
公司清理仓库,我看一堆遥控器,有十几个海康硬盘录像机的遥控器,还有几个不知名的遥控器

网友:
早期的安防报警器用遥控器,配套的主机用三家公司的2G手机卡。

网友A:
433的遥控器,不知道控制什么的但是应该写死了

网友:
看样子像门禁的遥控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433的遥控器,不知道控制什么的但是应该写死了

这个是

它的遥控器

网友:
科立信家居红外报警系统的遥控器,找商家卖掉吧,原装的也几十块一个那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还是能用的,回归原位,发挥作用

网友:
又能拆一对堆零件。

网友:
除了拆点元件好像也没啥用了吧

网友:
不错,不知道能不能改改,做个电灯开关遥控也好啊,还有那电池,拆开好像是好几个那种纽扣电池层叠的

网友:
此类型号为23A或27A的小圆柱形12V电池,放电容量很小,经常使用的话很快就没电了。如果可以自行选配的话,建议买CR2025或CR2032纽扣电池的遥控器,电池耐用很多。

网友B:
电池居然是12V的,看来耗电也不小,不知道可以使用多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池居然是12V的,看来耗电也不小,不知道可以使用多久

用一堆纽扣电池堆出来的高电压。。 电压高容量小电流小。

网友:
这是看大门大爷标配

网友:
这种一般用在各种电动门上。

网友C:
很好奇这种小电池为什么有12V27A这么大电流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很好奇这种小电池为什么有12V27A这么大电流的。

高度怀疑你在钓鱼。。

拆机论坛很少有人不知道27A和23A遥控器电池,那个不是安培,而是型号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高度怀疑你在钓鱼。。

拆机论坛很少有人不知道27A和23A遥控器电池,那个不是安培,而是型号。。 ...

这都被你发现了,赚家元太难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