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健康] 怎么拆啊❓❓松下电动牙刷DM71用了三年坏了,不震动了。

楼主(2023-09-12):
怎么拆啊❓❓
俺们用小剪刀头夹住,想利用杠杆力往处拉,结果拉不动,是不是里边有卡扣❓❓

网友:
应该是两边有卡口,以前拆飞利浦的时候就这样的设计,但是这玩意拆了就漏水了

网友A:
等等老师傅进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等等老师傅进来。

[家电] Doltz松下电动牙刷拆解,竟然还是电机偏心块振动
发表于 2021-10-4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78629&highlight=松下电动牙刷
坛子里有位拆友拆了另一个型号,但是PCB怎么拆出来的❓❓他又没有放图放拆解过程出来。

网友B:
没拆过 。是不是拉出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拆过 。是不是拉出来?

估计是拉出来的,但是用力试了一下拉不出来。

  不敢出大力,还是等老师傅来吧。

[家电] Doltz松下电动牙刷拆解,竟然还是电机偏心块振动
发表于 2021-10-4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78629&highlight=松下电动牙刷
坛子里有位拆友拆了另一个型号,但是PCB怎么拉出来的❓❓他又没有放图放拆解过程出来。

网友C:
同款,应该是刷头用力顶出来

网友D:
前面那个盖不拆开看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前面那个盖不拆开看看?

盖子是一体成形的,就是加了一个黑色防水密封胶圈。

网友E:
我有一个老一点的型号,不是按键,只转动开关的,开关面板撬开有螺丝的,估计你也是在按键这里有卡位,需要先把按键撬开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有一个老一点的型号,不是按键,只转动开关的,开关面板撬开有螺丝的,估计你也是在按键这里有卡位,需要 ...

按你说的,撬开了,还是不行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同款,应该是刷头用力顶出来

用力试了一下,不行。

网友:
慢慢找拆解的地方

网友:
底部往里看,一面有一个白色的卡扣,翘一下,振动杆往里推一下,从下面就出来了

网友F:
一种情况,电池坏了;
另一种情况进水腐蚀线路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一种情况,电池坏了;
另一种情况进水腐蚀线路板

不管什么原因导致挂掉,得先拆出来再说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用力试了一下,不行。

百度上有,拧下底部的十字螺丝,卸掉底盖,用镊子同时顶开底部的内卡笋,再从顶部轻轻一推,就能把牙刷内芯推出来。

网友:
内部有卡口,应该是倒数第2个图的从半圆形那下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百度上有,拧下底部的十字螺丝,卸掉底盖,用镊子同时顶开底部的内卡笋,再从顶部轻轻一推,就能把牙刷内 ...

成功了,谢谢这位人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百度上有,拧下底部的十字螺丝,卸掉底盖,用镊子同时顶开底部的内卡笋,再从顶部轻轻一推,就能把牙刷内 ...

终于拆开了,原来用的是7号镍氢电池,所以做得这么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