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抽空分类一下薅来的电子元件

楼主(2023-09-12):
数码管,一盒共阴,一盒共阳贴片电阻直插电阻瓷片电容,涤纶电容,贴片电容直插电解电容一堆还没完全分类开的三极管,Mos管发光二极管轻触开关按钮开关,各种插口一堆杂七杂八分了2个小时,刚开始电阻,数码管电容这些还好分,后面的三极管,Mos管,分着脑壳痛,就乱来了盒子也全部都是薅来的。签到页面搜索保鲜盒,然后筛选2元以内就会出现1.6-1.8元包邮的盒子,根据自己红包用。我2个号,都是1分2分薅的盒子,薅了差不多30个,老婆抢走了几个。

网友:
不知道薅秃了多少卖家

网友A:
元器件也是红包薅来的吧,还以为是板子上拆的旧的呢

网友B:
牛,最近一直1.9左右的买了好多东西了,不知道薅点什么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元器件也是红包薅来的吧,还以为是板子上拆的旧的呢

元器件也是薅来的,如果硬要算多少钱的话,这么多我估计也要10块-20块巨资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牛,最近一直1.9左右的买了好多东西了,不知道薅点什么好了 ...

这些天我变成1.15左右了。这个金额也能薅稳压管,贴片可控硅,贴片Mos管。

网友C:
盒子不够用啊 , 套娃的大盒再来一个  。。。。

网友D:
MOS管三极管基本都是假货,白白浪费红包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盒子不够用啊 , 套娃的大盒再来一个  。。。。

你说的是这样子吗??

网友:
建议你还是用大点的有分格的收纳盒,你这样的小盒子要是多了,找某个元件可费老劲了

网友:
第一个数码管对业余使用比TFT还费事的。手里一大堆 LED,点阵,数码管,1602都吃灰了。

薅了十个铣刀,虽然并没有铣床。主要是有次把钻头给搞断了,铣刀要结实得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MOS管三极管基本都是假货,白白浪费红包。。。

哦哦,下次就不薅三极管和MOS管。7805,7812,8050,431这种不会假吧!!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哦哦,下次就不薅三极管和MOS管。7805,7812,8050,431这种不会假吧!!

能用但质量不会好,像7805我以前买的正品散热片很厚,后来撸的那散热片就薄了很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能用但质量不会好,像7805我以前买的正品散热片很厚,后来撸的那散热片就薄了很多 ...

哦哦,那可控硅,大功率整流桥,这些有坑吗??

网友:
满满就变成仓库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哦哦,那可控硅,大功率整流桥,这些有坑吗??

不清楚,个人感觉大概率也不靠谱,反正功率器件我一般只买拆机件,整流桥买新的可以去优信电子买,相对靠谱一些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是这样子吗??

   还差账本

网友:
我也薅了不少,但是元件不多,很难匹配跟红包差不多的品种。
自己要出0.1以上的巨款就不薅了,除非刚需。

网友:
淘宝有个地方还有红包,第一天1.50元第二天2.00元,一直循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