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自制超级法拉电容点焊机

楼主(2023-09-12):
自制超级法拉电容点焊机

2串美国超级电容,懂的大神建议下模块和控制板中间还应该加个什么保护下

效果不错,比较便携

之前看别人分享一个国外的使用2串超级电容升压启动汽车的那个懂的朋友分享下是怎么接的

感谢

网友:
不错,控制板有独立供电。

网友A:
开局两张图,这是没做完

网友:
体积小容易携带,量产发货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局两张图,这是没做完

超级电容还在路上没到

网友:
不错,期待完工效果

网友:
要便携,电容是不是要1000F以下的

网友B:
线是不是细了点?这样能过大电流吗?

网友:
这是赶上直播了嘛?

网友C:
不懂就问:可不可以直接通过充电电压的高低控制能量?免输出控制板,只控制输入,对于少量低频轻度使用的点焊比较适合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线是不是细了点?这样能过大电流吗?

据说线大了要炸管,只是简单加锡了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懂就问:可不可以直接通过充电电压的高低控制能量?免输出控制板,只控制输入,对于少量低频轻度使用的点 ...

还是得要控制板和mos管

楼主:
请问下怎么再次编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