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劈厉!世界首款锂电劈柴机上市(RYOBI RY40740)

楼主(2023-09-12):
一直以来,劈柴机市场燃油款占据着主导地位,但燃油款劈柴机一直存在启动慢,需加油,高噪音等痛点。随着锂电池和无刷电机的发展,电动工具厂商也将触角伸向了劈柴机这一细分领域,利优比/良明(RYOBI)目前上市了世界上首款40V电动劈柴机RY40740电动工具开眼界今天就跟大家一起看一下这款产品。

产品基本信息

  • 型号:RY40740
  • 电源:RYOBI     40V 锂电
  • 电机:无刷
  • 劈柴力:12吨
  • 最大原木尺寸:20" L x 10" W
  • 重量:177

利优比/良明(RYOBI)这款RY40740采用了先进的无刷电机,搭配优秀的机械结构和电子设计,提供了高达12吨的输出力,比普通款的80cc燃油劈柴机更强劲,无论是劈橡木之类的硬木还是杨木之类的软木都不在话下。
脚架的前端设计了塑胶套件,可作为把手使用,主机不用时可以竖直放置节省空间;加上11寸的全地形轮胎,运输起来也很方便。

RY40740不仅动力强劲,而且劈柴速度极快,利优比宣称其劈柴速度是竞品的10倍!2秒即可完成一次劈柴动作!一个满电的利优比40V锂电,可完成150次劈柴。

RY40740按下主机开关启动后,还要求用户必须双手操作,一只手拨安全推杆,另外一只手同时推劈柴推杆,这样的操作逻辑确保了用户的安全。

劈柴这一工作有着些许的暴力,所以对于主机的有着不凡的要求,RY40740整机机架采用了重型钢结构件,确保了可靠性。

价格方面,套装售价999美元,包括一部主机,一个4.0电池、一个充电器。
综合看来,电动工具开眼界认为利优比/良明(RYOBI)这款RY40740作为世界电动工具行业进入传统燃油劈柴机的首款产品,确实有着不俗的性能,用户可以将其作为取代燃油劈柴机的良好选择,您认为呢?

网友:
这玩意,贼贵

网友:
劈一块下来放个木头?木头提前还要锯好
目前主流的还是斧头

网友:
长短要先锯好?价格不便宜

网友:
这个实用吗?!

网友:
这个国内估计是不会有市场,没木头谁也没办法

网友:
这个要烧多少天燃气才回本?

网友A:
变速箱才是最重要的

网友B:
国人用不到系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变速箱才是最重要的

对,不知其内部是何设计原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国人用不到系列

东北有林场的兄弟可以考虑一下

网友:
美国佬家里都有院子,用这个还不如电链锯,不过如果你家庄园大就可以考虑这个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对,不知其内部是何设计原理

这个原理应该很简单,你看那个夹树枝的电动剪刀,应该都是减速后,齿轮带动齿条,或者螺杆旋转带动那个拉刀往电机方向走,把树干劈开,然后拉刀自动复位,原理就像那个推杆电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原理应该很简单,你看那个夹树枝的电动剪刀,应该都是减速后,齿轮带动齿条,或者螺杆旋转带动那个拉 ...

基本上是这样的原理,再仔细看了一下,它的刀头是固定的,反而是电机侧齿轮箱的推杆将木料推向刀头从而劈开。

网友:
这款机器挺新鲜的

收藏一下改天看看这款机器视频介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