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改造MacBookPro电源适配器解决接触不良问题

楼主(2023-09-12):
不知道是设计缺陷还是山寨货偷工减料,手里的几个MacBookPro电源适配器转用的时间久了都会出现接触不良问题。究其原因是用久了转接头的两个铜套变松,进而造成与电源适配器的两个铜柱接触不良。

开始打算用电烙铁把电线直接焊在铜柱上,想了想担心把外壳的连接处烫坏。思虑再三决定在电源适配器侧面开窗,把电线焊在黄铜接线柱上,再把黄铜接线柱用螺丝固定在电源适配器的铜柱上。这样接触牢靠,不用担心烫坏。

转接头上无用的部分统统拆掉,安上线尾护套,穿线焊接,因定螺丝。完成后再用手机壳滴胶灌封,两块钱搞定。

网友A:
用一根优质8字线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一根优质8字线就可以了

试过好多条8字线,时间一长同样接触不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一根优质8字线就可以了

对,其实就是8字线接口

楼主:
8字线,专用延长线都用过,用个一年半载的就会接触不良。当然不排除本身是劣质货。

网友:
因为这些差线的接口用的是弹性很差的黄铜。好的插座用的是弹性好的锡磷青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