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ThinkPad X260装固态硬盘不识盘

楼主(2023-09-12):
      X260原机械盘改为固态盘,PE系统该盘无显示,BIOS查看该盘显示:ATA HDD0:  DISK;折腾了很长时间还是这样,没招了!
      固态盘确定是好的:盼支个招!

网友:
换个新的PE,比如WEPE 2.3

网友:
bios里面可以识别吗?

网友:
PE系统里看,因为新硬盘没分区所以看不到吧,用PE里的傲梅分区助手或者DiskGenius4.9.1先分区。

网友:
是说BIOS里面盘的名称显示不全吗?那样就不要想软件的事了,要么坏要么不兼容

楼主:
        新的pe试过,不行;  BIOS查看该盘显示:ATA HDD0:  DISK;  DiskGenius软件找不到这个固态盘;

网友:
启动的不对,如果是启动的不是传统的就错了

网友:
换个固态试试,有可能不兼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新的pe试过,不行;  BIOS查看该盘显示:ATA HDD0:  DISK;  DiskGenius软件找不到这个固态盘; ...

“ATA HDD0:  DISK”已经是全部文字,而且这个名字和你的盘名字不一样,那就是认不到,兼容性问题

如果名字一样,你这个盘有问题,毕竟能叫这名字的也只能是寨盘了

网友:
正确的安装步骤:(使用Windows安装工具制作的启动U盘,不能使用Pe工具制作的启动盘)
1.去联想Thinkpad官网下载ThinkPad X260硬盘驱动,
2.去https://www.microsoft.com/zh-cn/software-download/windows10/下载Windows安装工具,
3.使用Windows安装工具制作启动U盘,
4.把ThinkPad X260硬盘驱动复制进安装U盘,
5.U盘启动安装,6.进行到硬盘分区时,选择ThinkPad X260硬盘驱动。

网友:
sata口ide模式   在ide下不会显示硬盘名称  我的dell 1210也是   只认 ATA SATA  但是正常使用

网友:
原机械硬盘啥型号,新固态硬盘啥型号你说清楚。
https://tieba.baidu.com/p/502848 ... btopic-c889921-d-e0
这个也是ThinkPad X260换固态,插上就识别了啊

楼主:
      固态盘是××达,在其它笔记本和台式机上该盘都能正常使用;估计是兼容性问题;
      曾经查过X260对固态盘有兼容性的问题,其它如X240、X250、X270、X280都没有此问题,不知什么原因;

网友:
升级Bios,换SSD,如果是M2固态识别不了,换SATA口的固态试试吧。

网友:
路过学习一下,联想的有些型号,还需要搞白名单,甚是讨厌

网友:
我碰到过  一个笔记本换企业固态不识别  后换了一个金士顿就识别了

网友:
拍点照片大家看看啊,不然谁知道呢

网友:
可能是硬盘不兼容的问题,我的x260使用的是联想1T的固态盘,安装系统很顺利

网友(2023-10-24):
是不是BIOS设置RAID了,SATA这个很好兼容的,如果BIOS设置没有改动,那就是盘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