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威87.6V OB2202方案充电器维修

楼主(2023-09-12):
此充电器因为摔了一次,目前出现待机有丝丝的电流声,充电时不时红灯跳绿灯的,电流声很大,不稳定。

超威72V磷酸铁锂电池用的充电器。还是想修好,一直找不到头绪。
待机电压正常。有时候待机时绿灯也会闪。(已排除虚焊)
谢谢大神支支招。

网友A:
先检查输出电压稳不稳!
红灯跳绿灯是电流小了。
变压器磁芯摔碎没有?

网友B:
虚焊是看不出来的,加焊变压器引脚看看效果

网友:
有可能线路板摔裂开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未知那个应该是3842/3之流, 虚焊可以上热成像试试, 温度肯定不同

未知的是LM358之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检查输出电压稳不稳!
红灯跳绿灯是电流小了。
变压器磁芯摔碎没有? ...

我也怀疑变压器磁芯问题,没有合适的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虚焊是看不出来的,加焊变压器引脚看看效果

都加焊了的。

网友:
感觉这个就是个恒压限流充电,LM358那个既做限流又做转灯,这符合锂电充电,摔过后出现问题,查查变压器及周边,变压器磁芯摔坏或者松都有可能

网友:
变压器号测

网友:
检查下变压器引线,症状是个接触不好的症状,所以还是从这方面下手

用假负载或者直接充电时,晃动相关原件,看看有无异常,因为大电流时容易找到故障点,注意安全。

楼主:
好了几天又出现原问题了。奇怪是很多电动车充电的地方会出现绿灯亮红灯狂闪,又有吱吱的声音,不带就有点听起来像是打嗝的声音。换一个没得电动车充电的地方又听声音很正常。怪得很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了几天又出现原问题了。奇怪是很多电动车充电的地方会出现绿灯亮红灯狂闪,又有吱吱的声音,不带就有点听 ...

换初级大滤波电容,大概率能解决你的问题

网友(2023-11-05):
启动电容坏了,把3842供电启动电容换下,在看下电压稳定不,在检查tl431,能否问呀

网友:
会不会是可调电阻接触不良了

网友:
1有虚焊处如变压器虚焊搭接(有的可能焊下来才能看到根部线折)2板有裂纹用手电照元件面,人在铜箔面仔细看,3可调先用二个固定电阻替换再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