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请问手机数据线热缩管选择多少毫米直径的?

楼主(2023-09-12):
请问手机数据线热缩管选择多少毫米直径的?用电吹风还是热风枪来吹?温度多少度?谢谢

网友A:
买那种带胶的套管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买那种带胶的套管好用

直径多少毫米的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直径多少毫米的呢?

忘记了 要回去量下

网友B:
大了缩不了,小了套不进,周长20mm左右的扩一下管再使劲套进刚好,用打火机烤就行,不会坏的

网友:
奇怪了,这年头还有搞这个的。我以为 “中国人民集体补过钙了” 。。。有人知道这个梗吗

网友:
热缩管有1:2收缩的,也有1:4收缩的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忘记了 要回去量下

麻烦您看看你购买记录就知道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大了缩不了,小了套不进,周长20mm左右的扩一下管再使劲套进刚好,用打火机烤就行,不会坏的 ...

周长2厘米能缩小到几毫米直径?

网友:
用一根细绳绕数据线头部一圈,量好后看看多长再去买合适的热缩管。以前买过的9.5mm三倍率应该适合你的需求!

网友:
我一般放开水龙头底下烫,然后把水甩干就行了

网友:
打火机烤就可以,一般缩小一半

网友:
我在网上买了一包有很多种规格的。

网友:
提供图片供参考  https://detail.tmall.com/item.htm?_u=cdgkkfec7d&id=590263166300&spm=a1z09.2.0.0.34bb2e8dsrTZHw

网友:
周长2cm算算直径6-7mm应该是可以的,就看你线多粗了

网友:
直径约11.3mm,压扁约17、18mm宽,两倍收缩。电吹风、打火机均可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热心肠!

网友:
要三倍四倍收缩的,普通的两倍收缩没法用

网友:
参考借鉴学习

网友:
买4倍收缩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