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自制etc充电器,也可以给etc供电使用

楼主(2023-09-12):
上个帖子说etc原来的电池不行了,买了个新电池换上能用了,
老的电池还有2.6V的电压,想着能不能改造一个充电器把老电池利用起来,
于是去某宝买了一个USB接口输入的可调压的电路板,再买了一个电压电流表,
连接上了,设置电压3.3V,电流100mA,就可以充电了,
实测充一小时左右,电流就下降到50mA以下了,
断开再测下电池电压已经到了3.2V,应该可以给etc使用了
理论上这个也可以连接到车子的usb接口上给etc供电

网友A:
哈哈,过几天是不是会突发奇想,再给ETC加个太阳能充电更完美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哈哈,过几天是不是会突发奇想,再给ETC加个太阳能充电更完美?

大佬。etc自带太阳能充电,但是充的太慢了

网友B:
完全可以,网上有专门的充电线卖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完全可以,网上有专门的充电线卖

某宝卖的那种充电线主要是广东浙江之类的etc设备接口,
我这etc就没有充电接口,
只能拆卸电池另外接线充电

网友:
我的etc是6年前在建行免费申请的,这么多么年了,还行,自带太阳能,电池还能用。

网友:
很多ETC有带USB充电口的

网友C:
LZ小心啊,ETC里有两颗电池,一颗可以充电,一颗严禁充电的。

网友D:
直接用LDO比这个便宜,比如1117之类的3.3V,结构更简单,功耗好像也不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Z小心啊,ETC里有两颗电池,一颗可以充电,一颗严禁充电的。

我这个etc拆开只有一个电池,充电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直接用LDO比这个便宜,比如1117之类的3.3V,结构更简单,功耗好像也不高

我这个方案是LM2596的DC-DC电路,价格也不算贵了

网友:
我的车常年房地下车库快三年了,到现在ETC还能用,电池挺抗用

网友(2024-04-03):
ETC里的锂电池,迟早要玩完,那太阳能充电电流太小,基本没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