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坛友高手 想做一个电子开关控制的电源内阻仪与584电压基准合体

楼主(2023-09-12):
想做一个电子开关控制的电源内阻仪与584电压基准合体。但就是控制电压基准部分调整不成。

图中红框部分,当F1、2、3、4分别输出低电平时,G极电压为0.57V,D极为12V;而当F1、2、3、4输出高电平时。G极电压为11.3V,D极为8.5--9.6V左右。(此时,内阻仪开始正常工作)。
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导致?是电路设计不合理吗?

网友:
A1SHB是一颗P沟道的MOS管

A1SHB芯片,低导通内阻:RDS(ON) < 110mΩ @ VGS=4.5V

A1SHB的VDS = -20V, ID = -3A
控制脚降低,供电电压导通的,大多数液晶屏供电的开关控制也是类似的结构。

网友A:
哈哈,楼主你还是去传播正能量吧,这活不适合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哈哈,楼主你还是去传播正能量吧,这活不适合你

你是谁?沈腾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