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电视机颜色偏色是什么原因?维修思路

楼主(2023-09-12):
电视机颜色偏色是什么原因?有时候又能好,大佬们给下维修经验指点下

是逻辑板有问题,还是屏幕,或者是背光?

网友:
为啥老是先想电容呢?

网友:
也许屏线接触不良,拆开屏线仔细擦拭清理试试吧。

网友:
先检查屏线,不行再查逻辑板,还有主板和逻辑板之间的排阻,逻辑板上有没有as15芯片,发热的话换as15或逻辑板。

网友:
最后一张图不是告诉你了吗?需要家电类消费

网友:
先易后难,清理屏线接口,重新插拔安装试试。

网友:
如果是早期的创维电视机的话,如果屏是LG的话,多半是逻辑板坏了。早期的LG屏逻辑板损坏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我同意6楼的说法

网友:
查电源板的电阻和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