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dell无线鼠标滚轮无反应维修

楼主(2023-09-12):
地摊1块钱捡的,啥都好,就是滚轮不好用
拆开,发现编码器触点上有腐蚀痕迹,估计进过水
正面观察了一会,发现没有,于是彻底拆开,反面果然发现了腐蚀痕迹
无脑清洗,刮开重新上锡,断线的地方直接锡接了
搞完之后试机ok,啥也没坏,还是挺皮实的

网友A:
这个绿轮寿命只有20W圈很不耐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绿轮寿命只有20W圈很不耐用。

啊,这么菜么?

网友:
不错,就是腐蚀短路了

网友:
微动经常用还没事,放段时间就不好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