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nvme接口是不是就是m2,这两个有区别吗?

楼主(2023-09-12):
硬盘接口真乱啊,以前只有ide和sata,现在好了,msata m2 nvme pcie。。。

网友:
sata,nvme,pcie是协议的名字,minipcie/msata, m.2, ngff这些是物理接口的名字。

网友:
房事先百度。

网友A:
能不能封了这家伙,先是发新闻帖现在是发十万个为什么帖,严重怀疑刷家元然后套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不能封了这家伙,先是发新闻帖现在是发十万个为什么帖,严重怀疑刷家元然后套现 ...

支持封号封IP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不能封了这家伙,先是发新闻帖现在是发十万个为什么帖,严重怀疑刷家元然后套现 ...

万一是御用的呢???

=============

网友:
nvme是协议,m2是接口,这两个不是一回事。也有PCI-E、U2接口的NVME硬盘,也有m2接口的sata协议的设备。

网友B:
数码之家的家元就是个笑话。吸血鬼一样的偷食坛友的家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不能封了这家伙,先是发新闻帖现在是发十万个为什么帖,严重怀疑刷家元然后套现 ...

这笔钱不太好挣。

网友:
这个人就是来刷积分,弄家元的

网友:
他发贴是挺多的,但不足为据。

网友:
nvme是协议,m.2是接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数码之家的家元就是个笑话。吸血鬼一样的偷食坛友的家元。

对啊为什么一上来就是负的。。对这个论坛还是有点感情的。。。可现在

网友:
又来水一贴~

网友:
M.2接口,分两种,一种是走SATA通道的,可以理解为叫NGFF接口,另一种走PCIE通道的,可以理解为NVME接口。一般情况下,双缺口的是NGFF盘,单缺口的是NVME盘。但也有例外,早期的NVME盘也有双缺口的,不过只有PCIE 2X的速度。简而言之,单缺口一定是NVME盘,双缺口大概率是NGFF盘。MSATA盘单独归一类,接口是MINI PCIE接口,跟以前的无线网卡通用接口。

网友:
除了SATA形式的其实就三种接口,msata接口 还有就是sata协议的m.2接口(两个缺口的m.2)和一个缺口的nvme协议的m.2接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