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造配电箱是不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情,怎么搞比较好呢?

楼主(2023-09-12):
发现家中配电箱只有漏保,没有过欠压模块,
想加个模块,似乎要把整个配电箱都换掉
怎么办好呢

网友:
除非在农村等偏远地区,一般不用装这个。

网友A:
换呗,毕竟不折腾不舒服斯基...

网友:
现在的供电外网品质已经相当不错了,配电箱只要有漏保就可以,不需要装过欠压模块

网友B:
要搞就要搞全套,详细规划,一鼓作气,该换就换,因为拆一次改一次真是很麻烦。
我家电压234V,已经是过压的边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呗,毕竟不折腾不舒服斯基...

蔫坏蔫坏的。。。考虑下怎么在珠峰建立大船码头,毕竟2012才过去10年,下个万年不遇的洪水还有0-99990年就要来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要搞就要搞全套,详细规划,一鼓作气,该换就换,因为拆一次改一次真是很麻烦。
我家电压234V,已经是过压 ...

+1,最好是买套大别墅从头开始干...

网友:
过欠压真的没必要,经常跳更麻烦,这么多年因过欠压烧过什么电器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+1,最好是买套大别墅从头开始干...

买大别墅拆了重新建一次性搞定

网友:
一般不欠压,我觉得你弄个超压保护还有点用处,防止电工接错线烧电器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要搞就要搞全套,详细规划,一鼓作气,该换就换,因为拆一次改一次真是很麻烦。
我家电压234V,已经是过压 ...

才234不高,我家前些年到半夜都260V,后面线路改造了就230-240左右了。

网友:
城市里面没必要装过欠压保护

网友:
现在城市 过压有用 防雷基本没用

网友:
有强迫症只好换;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才234不高,我家前些年到半夜都260V,后面线路改造了就230-240左右了。

260不烧电器???

================

网友D:
记得小时候电压有的还不到210v,为啥现在的电压越来越高了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记得小时候电压有的还不到210v,为啥现在的电压越来越高了呢

电压高了,会多用点电,毕竟只要220V就可以额定了

网友:
一般家里配电箱导轨都会有空余位置,有的还会有备用空气开关,所以加装过欠压保护开关不难,因为现在的过欠压保护模块也就是占2个位,而且有进线在下面、出线在上面的那种,正好解决原来总空气开关出线还得弯转到上面接各分开关的不人性。我就装了一个,带电压、电流指示,其实过欠压保护基本用不上,但过流保护倒可能有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60不烧电器???

================

貌似村里都没人说烧电器的,我也觉得奇怪,家里的电器都能扛得住

网友:
现在电不欠压,都超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