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+8综合网线大家用过么?这种线是否靠谱?

楼主(2023-09-12):
2根市电和8芯数据线是不是隔太近了,
万一出事,会不会把网络设备都整坏了呢

网友:
强电和弱电同走?干扰不说了,安全才是最大的问题
你确定是走220V交流而不是24V直流?

网友A:
这个是电缆吧,以前光纤还不发达的时候有次帮人拉过线,我以为是网线,结果被电信装维喷了一顿,仔细一数是10芯...

网友:
还有好多电工拿网线直接220的呢。。

网友:
这种一般走监控的,速度要求不那么高。

网友:
近距离无所谓,电工经常将网线和电线穿在一个管子里也没有看出多大影响

网友:
用12V供电就行了

网友:
是监控用的吧

网友:
这个应该不是走市电的吧

网友:
我用过2+4的监控用的

网友:
直接走12v弱电给设备啊,非要走220强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电缆吧,以前光纤还不发达的时候有次帮人拉过线,我以为是网线,结果被电信装维喷了一顿,仔细一数是10芯 ...

电信装维怎么喷的

网友:
监控用的,正常,不用甩电线了

网友:
这个我用在监控上,12V供电外加网线,主要是方便,主要是低压12V,要是走市电的话我可不敢,主要是安全问题

网友B:
电线干扰网线也就是火电水电风电的区别

网友C:
见过一种在江浙一带工厂定制的综合线,电线和网线都是单独包了屏蔽金属膜和塑料膜,然后外面又包了屏蔽膜和耐磨外皮,应该不是标准线,很粗,只见过一次,工人也说没见过这样的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线干扰网线也就是火电水电风电的区别

火电水电风电的区别,你的意思是基本没区别么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见过一种在江浙一带工厂定制的综合线,电线和网线都是单独包了屏蔽金属膜和塑料膜,然后外面又包了屏蔽膜和 ...

有没有可能这个是专用设备上用于通讯用的,非普通的电线和网线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可能这个是专用设备上用于通讯用的,非普通的电线和网线???

反正我就见过那一次那种线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