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用矿泉水瓶做水驱桶需要加固瓶盖

楼主(2023-09-12):
看见坛友用矿泉水瓶做水驱桶很成功,并且说饮料瓶耐压超过十个大气压,自己也试了一下。

由于仅是测试,没有用气球隔离,瓶子必须倒装。实测结果可以实现水驱功能,但同时也发现瓶盖强度不够。看见接头有点滴漏,用手掰弄时瓶子突然从瓶盖中滑出,瓶中的水在压缩空气作用下从瓶口向下喷出,瓶子竖直飞起,重重砸到上面的塑料扣板后落下。不由得想起了马斯克的飞行水塔。

实验完水驱桶之后又测试了一下防水锤功能。结果也是很好。本来突然关龙头会导致管道抖动的,有这个装置就能将管道压力的上冲幅度大大降低了,管道几乎纹丝不动。这次学乖了,用鞋带拴了一下。实验完赶紧恢复原状。

网友A:
是净水器压力桶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净水器压力桶吗

是的。只要解决好瓶盖与瓶口的装配强度问题,瓶身的强度是足够的。当然瓶底会变得向外突出,有点难看。

网友B:
是减少水管中开关水龙头后管道冲击的么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是的。只要解决好瓶盖与瓶口的装配强度问题,瓶身的强度是足够的。当然瓶底会变得向外突出,有点难看。 ...

用脉动瓶子试试

网友D:
饮料瓶,耐压指标够了?
胖胖的,看着是要喷泉~~

网友E:
用红包买个热熔管的接头,把瓶子和热熔管烧熔了粘起来就行了 。

网友F:
怎么加固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减少水管中开关水龙头后管道冲击的么

有这个功能。静态时瓶底空气柱长度只有一两寸。打开龙头放水时,瓶内水位下降,空气柱长度增加到四五寸。突然关闭龙头,可见瓶内似乎有泉水从水面下往上喷涌,水位讯速上升,达到平衡位置后稍微过冲一点便稳定了。可能因为接头是2分外丝转4分外丝,孔径不大,正好形成了合适的阻尼作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脉动瓶子试试

脉动瓶盖似乎是有单向阀吸嘴的。抽空细看一下。另外不知脉动有没有1.5升装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饮料瓶,耐压指标够了?
胖胖的,看着是要喷泉~~

记得坛中有帖子说过,饮料瓶耐压很大,可能有十几个大气压甚至更高。我搜索用得不熟。应该是与净水器有关的帖子。作者可能是ace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用红包买个热熔管的接头,把瓶子和热熔管烧熔了粘起来就行了 。

这个办法好。还真没想到。但不知是否会遇到铝丝与铜丝焊接那样的困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怎么加固的?

我想到的办法是用卡箍,还没试。前面坛友说的热融也许更好。

网友:
矿泉水瓶强度太低,可乐瓶估计可以

网友:
矿泉水瓶子时间长了总感觉不放心,还是买专用的吧

网友:
在乡下用饮料瓶装洗衣粉,拧紧盖子防潮,结果不动两三个月,盖子全都在靠顶部裂开变成戒指了(无论是矿泉水、可乐、椰汁等瓶的盖子都是一样)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脉动瓶盖似乎是有单向阀吸嘴的。抽空细看一下。另外不知脉动有没有1.5升装的。 ...

首先脉动没有单向阀吸嘴,另外脉动有大瓶装具体是1.2L还是1.5L装记不清了

网友:
你需要这个

网友:
我用1L的脉动瓶子做的水驱,耐压各方面都没有问题,就是停机后过一会就把水排干净了,机器又开始启动,是不是我的压力打得太高了?

网友:
水驱桶是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