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净水器组装测试及经验总结

楼主(2023-09-12):
净水机器材屯了快一年了,都没抽出时间组装,我承认买前生产力,买后吃灰滴。
这是组装思路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363463-1-1.html
这是电源匹配思路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363900-1-1.html

废话不多说,上图

半成品一直吃灰中,由于孔位不怎么好,一直放这了,今年娃上学,又下雨,媳妇也不在,一个人想干嘛就干嘛,整起

经验一:打孔,先用小钻头,再用大钻头会事半功倍。另外边边放一个磁铁,免得铁屑到处跑。

经验二:接头一定要使劲插到底,插到底,插到底。我接好后上电,尼玛到处都在漏,真的是到处都在漏,原来是我快接只插了一半,这就是没经验要吃的亏。
区别接头有没有插到底,一是看插入深度,约15-18mm。另外更简单直观的方法就是旋转接头,如果没有阻力就是没插好,有明显阻力才对。

经验三:电源选择,按不小于增压泵封堵电流即可,比如我这个400G泵,工作电流3.2A,封堵电流3.8A,选择4A电源足以,当然不缺钱可以5A。
实测待机功率1W,工作功率78W,几乎等于增压泵工作功率。考虑停机时有一个封堵功率,所以选4A电源最佳。

最后,上TDS数据,自来水237,净化后从50左右逐步下降到7,废水400+,折腾一天,爽

网友:
手动做啊?有才

网友:
我弄了布的收纳箱,一坨直接丢进去了,你这算有耐心的

网友:
我直接买了一个卖家装好的这种,懒得动手了,就是夹子太单薄,到货变形掉漆了,等上锈后自己设计个不锈钢的上淘宝找人激光做。话说这种比牌子的换滤芯便宜太多了,我之前的小米三年了要换全套,一看四百多,太贵!直接买个通用型的也不到500,换pp棉不到10块,换RO膜一百出头太香了!!

网友:
快接滤芯可以避免滤瓶污染。
这种更换滤芯时最好冲洗一下滤瓶。pp滤瓶最好消毒一下。最近换了个pp,滤瓶长绿藻了,遮光罩掉了见了光几天而已。

网友A:
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先降压再增压。
网上搜超低压RO膜的工作压力范围, 找到一个标题为“汇通四英寸超低压反渗透膜ULP11的最低运行压力是多大” 的资料,似乎是某厂家放出的:
通常ULP11-4021超低压反渗透膜最低的运行压力在110psi(0.76Mpa)左右,最高运行压力可达到600psi(4.14Mpa)

莫非楼主家的入户水压超过4Mpa了?降低水压是为了保护RO膜本身还是为了保护前面的滤瓶与膜壳?

如果入户压力确实超过允许范围,那能不能用减压阀直接将减压后的压力设定为所需的压力呢?是不是所有减压阀的输出压力都是0.35MPa?有没有输出压力可以调整的减压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先降压再增压。
网上搜超低压RO膜的工作压力范围, 找到一个标题为“汇通四英寸超低压反渗 ...

高层,不清楚自来水压力多少,保险起见加个减压阀,增压泵对进水压力有要求

网友:
我还备一台沁园的

网友:
买前生产力,买后吃灰滴
一个字。。。。。懒

网友B(2023-10-18):
引用 网友A:
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先降压再增压。
网上搜超低压RO膜的工作压力范围, 找到一个标题为“汇通四英寸超低压反渗 ...

你净水器的塑料管都只能承受1Mpa,4Mpa可以直接给你塑料管子干漏了。
然后4021之类的是工业膜,额定1Mpa的,楼主这种400G玩具泵最高也就只能到0.65Mpa根本达不到最低运行压力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高层,不清楚自来水压力多少,保险起见加个减压阀,增压泵对进水压力有要求 ...

高层有二次增压的,到0.6MPa很正常,我都直接用无泵的系统了
商业弄先减压后增压,浪费能源的主要意义是保证任何情况的出水量

网友:
这架子还是用不锈钢好,我也是买的这种架子,到处生锈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净水器的塑料管都只能承受1Mpa,4Mpa可以直接给你塑料管子干漏了。
然后4021之类的是工 ...

未知的因素太多,实在难以琢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