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关于利利普示波表和福禄克289C测量差值问原因找到了题,环境对测量结果的影响!

楼主(2023-09-12):
省流:原因是潮气影响!!
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12221&fromuid=502036

之前发了上面的帖子,有坛友说我黑利利普。
后面虽然没有找精密电阻和基准电压源来测,但是今晚无意中发现了一个问题,就是福禄克测量的房间是24小时空调的,而我自己的表是宿舍,有人才开空调,测量时间前两小时开的空调,虽然环境差不多,但是空气中的潮气已经进入仪表内部(我猜的是这个原因影响)
如下图我无意中观察到的屏幕玻璃后的水汽,此时开机超过半小时

关机后约20分钟的潮气

发现这个问题是利利普数值不稳定,手拿表笔测量总感觉手抖影响数值,于是买了对夹子,到手测下线阻,示值从刚接上的2点几Ω,一直下降最后在0.18左右稳定数值(这个过程很长),后来有事搞其他事了,半个多钟后回来,继续短接夹子数值却稳定了!!再也没办法复原2点多慢慢降的过程,无意中观察到了屏幕的水汽

后面直接拿出电阻测了下,数值比较如下图
(没去查有没有超标没有,但是示值稳定了,和福禄克的示值差也没有这么大了)
基本断定,万用表也要热机啊!还有我这环境确实潮气很重。
难道我要买点三防漆涂上?本人不是电气专业见笑了

发出来提醒下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吧

网友:
贵的设备有贵的原因,参考电影《钢铁侠1》最后面决战时的 icing problem

网友:
看什么地方用

网友:
让大家贱笑了

网友A:
这个owon就是这样,不受潮偏差也大,温飘也大,因为我也有一台,这个示波表厂家确实有点儿戏了,那个搭棚电容那么多,唉!!万用表功能是免费送的,酬和用吧,我1000多买的,现在才知道只要刷固件就能从242升级到2012,低版本和高版本就是一个固件不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owon就是这样,不受潮偏差也大,温飘也大,因为我也有一台,这个示波表厂家确实有点儿戏了,那个搭棚电 ...

242->2102 难道尽是固件不同?这个也太明目张胆了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242->2102 难道尽是固件不同?这个也太明目张胆了吧

我是在小黄鱼上面看到过2次,是2个卖家刷了新的固件把低型号变成高型号了,我问了哪里搞的固件,当然人家都不告诉咱,哈哈啊哈!

网友:
不能太热,太热就成烧鸡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是在小黄鱼上面看到过2次,是2个卖家刷了新的固件把低型号变成高型号了,我问了哪里搞的固件,当然人家 ...

没有硬件支持,软件破解个寂寞
流浪地球里都说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硬件支持,软件破解个寂寞
流浪地球里都说了

据说硬件是一样的,不过我直接买了高版本

网友C:
都结露了,你这环境不是潮湿吧,是洗澡堂吧。

网友:
买个干燥箱去除潮气看看

网友D:
一般万用表只受环境温度影响,但是这只表自身发热巨大,所以刚开机和热机后直流电压能有几十字的变化。其LM385基准温漂还是大了些

网友:
这个已不是预热问题,而是要防潮及除湿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据说硬件是一样的,不过我直接买了高版本

硬件不一样,ADC 也不同

网友:
这样说平时该如何使用,不是非常的麻烦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都结露了,你这环境不是潮湿吧,是洗澡堂吧。

看看,让你贱笑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看看,让你贱笑了

我对楼主说的话,和你有半毛钱关系?你阴生生的来一句,你着什么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一般万用表只受环境温度影响,但是这只表自身发热巨大,所以刚开机和热机后直流电压能有几十字的变化。其LM ...

开机放着半小时,摸到电池位置相对微热,数值热机后数字更稳定。今晚在测试表笔内阻也是从0.6Ω往下慢慢降。打算买点三防漆给它刷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都结露了,你这环境不是潮湿吧,是洗澡堂吧。

我这位置常年湿度都是比较高,特别最近台风,闹水灾呢,准备拆机上三防漆,到时候再报告结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