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拆剪线 IBM 12V 13A 电源

楼主(2023-09-13):
1  插上电源 能够直接输出电压,量电压竟有14V,当普通12V电源,电压是否有些高了。还好能够直接输出电压,有的电源需要去识别之后输出电压。

2 输出还有一根红线。应该用来原配电脑识别启动用的吧

3 测一测那个空载电机功耗,竟然有9W是不是有些高呀,打算一个集中供电电源。

3

网友A:
穿一个二极管,降低0.7V

网友:
看到铜皮就知道是好产品

网友:
有空了把你这个北电仪表擦擦干净

网友:
看做工就是好电源

网友:
空载9W,我是不愿意用的。

网友:
空载9W,它是如何实现的?

网友:
空载电压肯定会高一点,负载加上去电压就下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穿一个二极管,降低0.7V

电流大的话,二极管发热量也是很惊人的。

网友:
老IBM电源的质量是真好!

网友:
空载有点高啊

网友:
空载测试不准,要带载测试!

网友:
应该是好电源,看不清楚

网友:
这么大电流,不知道是不是可以12V给手电钻供电呢

网友:
做工真是不错。

楼主:
各位害得我,不敢试了,14伏电压是不是太高了?
刚才在软路由测试,标称12v  3.5A  约4w.

此时总公耗16w,可能刚启动的原因。

后来不知怎么的,那个软路器指示灯不亮了,赶紧拔掉。

再插一般12V电源,还好只是灯亮了。吓死俺了。

网友:
能大电流输出的空载都高,防止线损造成的压降,做工真好用铜散热

网友:
能用来给电瓶补电

网友:
不放心就调整一下稳压反馈电路改到12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