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门锁无法改密码?烦请大神帮忙

楼主(2023-09-13):
从小黄鱼上买的,就是改不了密码。尝试了各种方法,就是不完整。按了后面的重置键5秒,但是还是不行。也按*+#号键,只有提示音,因为不是语音的,就不知道怎么操作了。用小白管家可以添加进去,但是还是改不了密码。烦请大神帮忙

网友A:
按重置键恢复原始数据了吗?否则还是重置未成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重置键恢复原始数据了吗?否则还是重置未成功。

恢复了,但是要有个方法操作呀!没有步骤,下一步怎么搞?

网友B:
GND
RESET
你试试短接这两个个

网友:
没玩过这个,我的只能锁自从装好后再也没改过,也不会改的。

网友:
怎么感觉像是给民宿用的呢,是不是控制端才能下发密码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GND
RESET
你试试短接这两个个

没任何效果

网友:
要指纹吗?要指纹那种我遇到过重置需要原主人指纹开启才可以,而且设置密码要加入工程模式,不同厂家密码又不一样,需要查,直接进去设置有些机就是不行,一定要进工程模式

网友:
先百度一下找到指纹锁的产品说明书,再根据说明书一步步来。有些指纹锁是重置需要管理员权限的,希望你的指纹锁不是这样,不然就麻烦了。

网友C:
这估计是要连接到网关才能修改密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估计是要连接到网关才能修改密码

这种锁应该可以通过锁本身就可以修改

网友(2023-11-02):
密码锁还是买全新的比较好

网友(2025-03-18):
能看到品牌吗  找找厂家电话问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