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求助各位拆机大佬,这种塑料拆裂有什么好修复办法

楼主(2023-09-13):
这个塑料壳子太脆了。经常螺丝口和座子蹦了,没法固定。试过很多塑钢土,胶水都不够硬和牢靠。
请教各位大佬有什么好办法么?

网友:
如果是塑料老化变脆了的话那没什么好办法了,用什么粘上一段下一段还是要碎

网友:
用502先粘上,再用棉线 ,绕10几圈,在用502打胶,,

网友:
有一种粘abs专用胶水,半透明带点乳白色的。一般是粘abs管道用的。是溶剂型胶水类似pvc胶水,但固化后胶本身是硬的。不过你这个位置我看比较难弄最好换别的方式固定,比如用长螺丝加垫圈从壳子外面固定

网友:
只能粘上的同时,在外面再做加固处理

网友:
赞同二楼的说法。

网友:
4楼的办法可行

网友:
4楼的办法一劳永逸

网友:
种螺柱或滚花螺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。

网友:
靠谱什么呀,上面埋了,下边断了。

网友:
我有一般是用热熔胶有时用透明胶纸贴外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