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一款松下6000W电热水器拆解

楼主(2023-09-13):
电热水器6000w

网友A:
电老虎,电线压力不小,再者,这个是纯物理控制嘛??只看到几个物理温控器

网友:
做工很好,没看出是松下。

网友B:
貌似没有看到松下的牌子,居然是塑料进出水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貌似没有看到松下的牌子,居然是塑料进出水口。

那个应该是防电墙吧

网友:
没看到松下。铜管诶,这种安装要有10mA漏保

网友:
这个也有吗??厉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老虎,电线压力不小,再者,这个是纯物理控制嘛??只看到几个物理温控器 ...

比储水式的省电很多很多    不懂就不要乱说

网友:
居然看不到松下的LOGO

网友C:
这个是给医院、大型酒店等用的,不是家用的.原因:1、一般家用是220的电压16安的电源(有空调,没空调10安)
电费超高用不起

网友:
这做工可不像是松下出品。

网友:
它的启动电流在25安以上

网友:
  危险品 远离  ……

网友D:
工作电流接近30A的电老虎!

网友:
真的不敢用

网友:
速热的,功率很大

网友:
很大的热得快

网友:
这个电流非常大,很粗的电线工作一会儿就会变成面条似的;而且不知道它是怎么控制的,曾经修过国产的,里面用的是20A的继电器,这一款没有看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给医院、大型酒店等用的,不是家用的.原因:1、一般家用是220的电压16安的电源(有空调,没空调10安 ...

这个正常用比桶式的省电,关键是几个人洗都的热水,桶式的第一个烫,第二个温,第三个就冷水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工作电流接近30A的电老虎!

我的8.5的,电流40A ,算起来6分钟一度电,洗快点2度电吧.你用桶式的烧一个多小时也得二度电吧,平时保温话还得用电呢,算起来还是这个划算的,只是前期投入会大一点点(主要是线路扩改,如果一开始就计划好就不用改).而且是随时可以洗,不象桶式的第一个洗完第二个还得等再烧一阵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