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led灯泡亮度衰减后,功率也会一起衰减吗

楼主(2023-09-13):
led灯泡亮度衰减后,功率也会一起衰减吗
一个100w灯泡,用一段时间,高温亮度衰减到与80w灯泡一样
现在功率是多少?100?80?中间?

网友:
自己买个功率计测试一下不就好了?

网友:
不一定哦,亮度低了,其他变成热量了,要是能功率降低判断光衰也就方便了,现在好的驱动都是恒流驱动,电压电流不变实际功率也不会变多少

网友:
用功率计测试看看。

网友A:
这个还真的没有测试过,这个必须要在光衰之前测一下,光衰之后再测一下,时间跨度有点大,灯到光衰之后可能以前测的数据忘记了或者丢失了,需要偶有个认真的记录,很难有那么细心的人去做这个工作。

网友:
不会,LED用的恒流。

网友:
有光衰说明LED本身的参数已经发生变化,即便流过的电流不变,LED压降也会不变?

网友:
led本质是一个二极管,当它工作时会发热,二极管的特性决定了,当它发热时,正向压降会降低,而驱动是恒流的,所以根据P=UI可得,发热后功率是会变小的。
所以如果用功率计观测会发现,刚通电时功率会大些,随着温度升高,功率会慢慢下降。

网友:
LED光衰也有可能是LED击穿短路了,这时候电流不是可能会增大吗?功率上升?

网友:
是不是用亮度仪才行

网友:
不是吧。是发热量增加了

网友:
我觉得3楼说的有道理

网友:
感觉如果二极管特性还在,应该不会变化多少。

网友B:
电流不变电压可能升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还真的没有测试过,这个必须要在光衰之前测一下,光衰之后再测一下,时间跨度有点大,灯到光衰之后可能 ...

对哦
测 这个要等很长时间
不如问来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流不变电压可能升高。

那不是功率更高了

网友:
不会,所以耗电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不是功率更高了

电压增加很少。

网友:
led光衰后主要是亮度下降,发热反而增加,功率是否有变化得看驱动电路性能,恒流的可能稍微升高一点,恒功率的就不用说了

网友:
led光衰后亮度下降发热增加,功率不会下降因为有恒流驱动器稳定功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