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德规自行车防盗报警前灯DR2599不充电拆修

楼主(2023-09-13):
德规自行车防盗报警前灯(DEROACE CREE XPG NO.2599)不充电,拆后发现microusb母座引脚折断,更换后就正常了

电感也脱焊了

microusb母座引脚折断

换新后

充电正常

楼主:
补个灯珠灯板图

这个器件没见过,串联在灯珠回路中。正向测有0.7v压降,反向有几百kΩ电阻

网友A:
德规原来是品牌啊,我还以为是德国鬼子的规矩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德规原来是品牌啊,我还以为是德国鬼子的规矩呢

我也差点这么认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德规原来是品牌啊,我还以为是德国鬼子的规矩呢

德规应该是一种标准,确实不是品牌,德规标准的自行车灯,对远近光斑有要求,光线前上方有截至线,防止眩光对对方人员及车辆的影响,不会闪对方的眼睛,适合骑行,我在用就是德规的雷明兔B01这款灯,很好。

网友:
那个串在灯珠回路里面的元件应该就是个二极管,但是这个二极管也太罕见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德规原来是品牌啊,我还以为是德国鬼子的规矩呢

不是品牌吧?
只不过这灯应该是山上的,灯罩看起来像,内部感觉有点渣。

网友:
这个灯应该很亮

网友C:
喇叭和灯用同一个按钮控制吗?

网友:
串联灯珠上的是震动开关

网友:
照片很清晰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喇叭和灯用同一个按钮控制吗?

是的,长按或短按功能不同的

网友:
充电口容易脱焊~

网友:
这种充电接口质量最差了。

网友:
车前灯做工不 错,骑行有灯方 便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不是品牌吧?
只不过这灯应该是山上的,灯罩看起来像,内部感觉有点渣。 ...

估计是个山上的品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估计是个山上的品牌

德规单车灯,对扩散角要求比较高,不像日本人的那种调调,射上千米,你就是看不见你车前的路况。
这灯,除了灯罩还像个样子,其它的都不像。

网友:
我买的另外一款无线遥控德规车灯,充电后放3天没电。胶水粘死的,直接砸了,1800mAh软包电池鼓包了,把电池扔了,得到4057充电板一个。
德规车灯现在难找到18650锂电池的了,软包坏了之后就得扔。

网友:
我的前车灯散热不好,灯珠与铝基板接触不好,重新焊接加固了

网友:
这个插拔的有些太用力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