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48V电瓶车充电器无输出,求助。

楼主(2023-09-13):
电三轮上的充电器,

插电,指示灯亮(正常充电是全红,充满绿灯亮,现在是插上没反应,绿灯一直亮)
没有输出。上表一点电压也没有。
电源上的12V散热风扇也不转,
没坏的时候,只要插电,风扇就转。
以为是电容什么烧了,
拆开发现主板很干净,
元件一点烧坏的痕迹也没有。
现在这种情况,应该怎么检修?
求大神们给指点一下,本人初级爱好者,别喷我

网友:
pdd 领个券10块钱再卖一个吧,还带充电量数显(大部分都是翻新货,不过可以使用)

网友:
能亮灯,说明高压侧正常,低压侧也能给lm358供电,这种充电器不接电池是0电压,先查输出线是否断了,再重点查防反接的bt151和358周边元件

网友:
楼主这不是你的专长,听起来基本原理都没怎么关注过,不建议动手,冒烟或触电的可能很大,再说看板子省了不老少的元件,也没几个钱,换个吧。

网友:
灯亮绿灯一般是输出线断了

网友:
接电瓶试试

网友:
可能输出端比较器坏了,不能识别非空载电压导致不充电

网友:
有不少元器件都给精简啦!

网友:
第一步,确认该电动车用其它的充电器能不能充电。这种充电器空载是没有电压的。有可能不是充电器的问题!
第二步,看充电器输出线是不是好的,而且可能性很大。
第三步,检查整个板子有没有虚焊。
我也是初级爱好者,对付这种也就是看肉眼故障,再就是光耦,电容电阻之类。

网友:
我有一个泡水了,放微波炉烤一下就有声音了,有点冒烟,拿出来拆里面有防水胶,在用就听到一声响就坏了

网友:
先测量一下输出线是不是有断路的地方,在测量可控硅前面是不是有电压

网友:
天长劣质充电器泛滥,也算形成产业链了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虚焊啥得  我就遇到了

网友:
估计是输出线断了

网友:
第一步,通电先测量红圈处电容两端有无电压,第二步,有电压就看红圈处防反接芯片是不是坏了

网友:
有表吗?量那个输出端的大电解,有电压就测输出的可控硅。没电压再查高压部分

网友:
我感觉是线断了

网友:
测测板子上否有电压

网友:
输出线断了,不接电瓶就不输出

网友:
输出线有问题,换条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