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居] 这个线怎么固定?

楼主(2023-09-13):
电话线固定在窗台上面,线卡子好像不好固定,哪位有好办法?

网友:
打胶应该可以固定

网友:
套个小线槽吧,线槽底部上双面胶。

网友:
淘宝有那种粘胶的线卡。

网友:
先把线洗干净了吧

网友:
热熔胶啊,固定牢固,隔厘米固定一下。

网友A:
淘宝搜粘胶线卡,类似图片这种

网友:
线卡或粘贴式线槽都行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直接上结构胶啊。

网友B:
现在电话机也走光纤不知道有没有wifi电话机可以不用电话线。

网友:
3M双面胶你值得拥有

网友:
打胶以后注意通风排毒

网友:
热熔胶,在线和直角之间,工整好看,3-5年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电话机也走光纤不知道有没有wifi电话机可以不用电话线。

手机还没普及的时候就用上了无绳电话了。现在电话机都少了。应该没有人去开发WIFI版的电话机了吧。。

网友:
简单点就用热熔胶固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淘宝搜粘胶线卡,类似图片这种

这种黏力其实不大,线太长要排布密一点比较好

网友:
用热熔胶固定就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电话机也走光纤不知道有没有wifi电话机可以不用电话线。

电信的说整个村都几乎没有座机了,我家还有一部。也是光纤的,所以我家有两个光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