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] 拆解挚达守护者3.5KW新能标交流充电桩(ZDKJACCA)

楼主(2023-09-13):
型号是:ZDKJACCA
功率3.5KW,220V,16A

铭牌

整机电路板

金升阳模块

个人猜测拨码开并的作用(还没验证):1负责功率调整(16A,32A切换),2负责即插即用(免刷卡功能)

继电器

刷卡的电路

卡扣的位置图

补充内容 (2023-9-27 18:43):
已证实:拔码开关的作用了。1是负责功率的,2是负责刷卡的。

网友A:
缩水了啊,L5变成了0Ω电阻跳线

网友:
感觉高度集成了

网友:
不需要风扇散热吗?

网友:
公牛的好像挺正规的

网友:
做工不错,珠圆玉润!

网友B:
3.5日常用有点小了,直接上7KW,一步到位

网友C:
没有用过电动车,3.5KW充电需要多长时间可以充满,需要照看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有用过电动车,3.5KW充电需要多长时间可以充满,需要照看吗?

看电池大小了,不用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3.5日常用有点小了,直接上7KW,一步到位

慢冲的看车支持多大了,我的秦始皇 慢冲功率不到3.3吧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缩水了啊,L5变成了0Ω电阻跳线

原来的L4,L5应该是多大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3.5日常用有点小了,直接上7KW,一步到位

感觉可能通过拨码开关可以调功率大小的。继电器也和7KW的挚达一样,都是40A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3.5日常用有点小了,直接上7KW,一步到位

7KW就需要用380V的电压了!一般家用220V16A电流到顶了。

网友:
这玩意就是控制一下220V继电器的通断,还有和车辆进行充电协议协商吧,并没有直接对220V的电做其他控制

网友:
做工可以啊

网友:
我在某鱼上淘了一台7kw带安装的,用着感觉还行。

网友:
是拿来经营用的?

网友:
车上有车载充电机,这个只负责220V进入车内充电机而已

网友:
7KW 220V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