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有谁见过这种电源控制芯片吗?这个u3是什么芯片?

楼主(2023-09-13):
这个u3是什么芯片?

过了整流桥后正极直通变压器的一端,和芯片1 8脚串联二极管和电容电阻;3脚串电阻接电源正极,后接二极管电阻到变压器的一脚。
6脚接光耦,7脚接电阻后接地,4脚接地。

我画了以下脚位图不知道对不对?

网友A:
这就是电源芯片连功率管也集成在里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就是电源芯片连功率管也集成在里面了

你知道是什么型号吗?或者可以代用的型号

网友B:
可以随便找个12V电源,路由器电源啥的打开看下,引脚定义感觉差不多就换上。敢不敢上电就看你自己啊。反正我一般是用逆变器当隔离电源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随便找个12V电源,路由器电源啥的打开看下,引脚定义感觉差不多就换上。敢不敢上电就看你自己啊。反正 ...

一般的pwm芯片都看了 引脚定义对不上,不知道我画的引脚定义图错了没有?

网友:
芯片都放反了,板上有圆点的是1脚,看看DDA010

网友:
如果是单路输出的,另外找个电源替换上去ok

网友C:
没找到1,8接300伏的,只有ICE2QR0665和这个电路接近,可以对照电路用别的八脚电源芯片代替。

网友D:
芯片表面丝印呢?用放大镜仔细看,不可能一点都看不出吧。

网友E:
芯片丝印斜着对光看,应该能看到,估计是PWM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芯片表面丝印呢?用放大镜仔细看,不可能一点都看不出吧。

真没有丝印  估计被打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芯片丝印斜着对光看,应该能看到,估计是PWM?

没有丝印,是pwm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没找到1,8接300伏的,只有ICE2QR0665和这个电路接近,可以对照电路用别的八脚电源芯片代替。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随便找个12V电源,路由器电源啥的打开看下,引脚定义感觉差不多就换上。敢不敢上电就看你自己啊。反正 ...

嗯嗯 ,我外挂了个电源上去,显示管波浪显示,触摸按键失灵,哎!放弃了,直接换了个通用主板。

网友:
看一下频率代用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