拆修WR845N V1路由器

楼主(2023-09-13):
同事送修一个WR845N V1路由器,通电时灯全亮后熄灭,然后就无任何反应了。拆开测试3.3V主供电正常,2.5V供电正常,1.2V供电正常,于是怀疑固件损坏。拆下闪存用编程器备份原机固件,再刷入AR9341适配的breed,再把闪存焊接回去,开机正常进入breed界面,确认原机固件有问题。再次拆下闪存,刷入网上下载的WR847N V2编程器固件,再把闪存焊回路由器。开机后路由器完全正常了。本想改8M闪存和64M内存刷openwrt固件,太费时间和精力了,目前身体不好,搞不了。

网友A:
这路由就没必要修了鸡肋都算不上了

网友B:
WR845N V1刷成WR847N V2,不同型号的居然都能刷,替换的原则是什么?

网友C:
哇。。。真厉害,路由器一般没人修了吧

网友D:
这个已经没有折腾的意义了

网友E:
思路是可以参考的。

网友F:
老路由器不稳定大多数是电解电容器老化,建议全部更换。

网友G:
路由器丢固件其实还是蛮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路由就没必要修了鸡肋都算不上了

确实很老旧的东西了。同事要用,能修则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WR845N V1刷成WR847N V2,不同型号的居然都能刷,替换的原则是什么?

CPU型号一样,闪存、内存大小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哇。。。真厉害,路由器一般没人修了吧

不仅路由器,好多东西都不修了,买新也多不了几个钱,功能好更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已经没有折腾的意义了

别人让修,能修则修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思路是可以参考的。

谢谢鼓励。修了几个路由,一点点经验而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老路由器不稳定大多数是电解电容器老化,建议全部更换。

没精力了,不想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路由器丢固件其实还是蛮多的。

我还是第一次遇到。某些K3好像容易丢,是闪存质量问题吗?

网友H:
对百兆宽带来说这机器还行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对百兆宽带来说这机器还行吧

两三个人普通用途也足够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路由就没必要修了鸡肋都算不上了

300M,白给我都不要,现在怎么与得双模双千兆,当然有WIFI6就更好了

网友:
另外这款好像穿墙能力不错,百兆以下很强,但从来没看过固件会坏。

网友:
可以让同事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