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 18w快充版,索扬充电宝(SUOYANG SY10-200)

楼主(2023-09-13):
当初活动时买的,50多?其实到现在大约也就20个循环吧!早期用不上,后来用用发现5v2a也跑不满,接口接触电阻不理想,拆电芯可惜,用着还不爽。上次看到很小的快充主板,有了改的想法,改装对原壳变动很小,微损吧。改装过程没拍,图比较少,先上图再排一下

网友A:
我有一个大充电宝也莫名其妙不能充电,电路太复杂,没搞清楚。

网友:
这要是没图纸,有图纸看就不复杂了。

网友B:
电芯再利用是正途,如果不是经常要外出公干的,充电宝用的还是挺少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芯再利用是正途,如果不是经常要外出公干的,充电宝用的还是挺少的

电芯不缺,几百个有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一个大充电宝也莫名其妙不能充电,电路太复杂,没搞清楚。

无反应可能单片机,可以查升压芯片手册,人工触发升压试试

网友C:
这块板没有加强散热不能稳定18W输出。

网友:
一般发热后都会降下啦的   谢谢分享

网友:
八节,容量应该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块板没有加强散热不能稳定18W输出。

有空间,可以贴导热贴加铜片,把热量散给电池,细的热管也可以,2个18650中间,只试过裸奔充40ah电池,能稳定,输出没测

网友:
不敢用系列

网友:
做工还不错,至少电芯都是真材实料,没有沙子电池。

网友D:
我也有,当初49元买只有普通款,缺点按键才输出,电池容量衰减快。18650钢壳电池有断电阀,比聚合物软包安全些。

网友:
有一个同型号的,用了5-6年板子坏了,电池还是好的。。。

网友E:
厉害了,这么多18650,感觉有点大,出门带不太方便,1万毫安超博聚合物比较好携带

网友:
索扬充电宝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也有,当初49元买只有普通款,缺点按键才输出,电池容量衰减快。18650钢壳电池有断电阀,比聚合物软包 ...

好像有几款电芯,福斯特2400eb低压易炸阀,给朋友组的电池,2次爆了2串,保护板有问题。这个不知怎样,衰减的话,只要不是100循环掉到50以下还能接受,以前买的三洋,1c放电,也没多少循环就就减很大了,从没指放跑500,800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厉害了,这么多18650,感觉有点大,出门带不太方便,1万毫安超博聚合物比较好携带 ...

出远门带过,别的时候就在家待着,有时碰上充电器都占着才用用,现在我一排板上,3个乐视24w快充,2个5v1a常插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