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红米10note10更换屏框

楼主(2023-09-13):
红米10note10更换屏框

朋友的手机,不小心放裤子后面做下去,屏框变形,屏幕和框分开,前面处理一次,效果不好
这次购买屏框,更换下修复

拆机屏框

看下屏和框分开

变形

拆开

拆开

主板

主板

拆开

组装

组装完成

网友:
这是10还是10pro?

网友A:
真结实,屏都没破。

网友:
很多人有过这样的经历,都是放后袋子然后坐弯的

网友B:
楼主,东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电池耐用不❓❓.

网友:
好手艺呢,,赞一个,,    谢谢分享

网友C:
据闻是WiFi信号差的砖头机。

网友:
手机不放后兜

网友:
手机也不放驾驶室门上

楼主:
红米10pro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真结实,屏都没破。

之前是变形,后面慢慢的屏幕胶就开了

网友D:
技术不 错,现在手机拆修不容 易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东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电池耐用不❓❓.

是我朋友的,还好吧,没有叫我换电池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据闻是WiFi信号差的砖头机。

确实是,朋友是WIFI信号不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技术不 错,现在手机拆修不容 易

原装的壳还是好装,就是拆小配件小心点,这款手机的喇叭、摄像头。排线、还有感应器、都要小心拆

网友E:
新能源的手机电池貌似不耐用,现在换比亚迪的电池,续航明显长了

网友F:
是不是电池鼓包把屏幕给顶开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新能源的手机电池貌似不耐用,现在换比亚迪的电池,续航明显长了

是吗❓❓

BYD做电池也得是一线大厂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是不是电池鼓包把屏幕给顶开啦!

不是,电池没有问题,是坐下去,中框有点变形,加上屏幕胶老化,就分开了

网友:
手机框,一定要整形、除干净残胶。如果实在无法整到位,还不如直接换个新框,省心省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