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把佳明导航仪车充改成海康记录仪降压线

楼主(2023-09-13):
16年买车,赶上套套的索尼车充,买来做记录仪降压线

用了七年,两万八千公里,降压线没输出了,
回家拆开,用12V电源直接输入到板子上,输出也没有
应该是坏掉了,十块钱的电子产品用七年真挺值的。

正好换海康D1记录仪,不想占用点烟器接口,也不想停车监控(日产45AH小电瓶扛不住)
就再做一条降压线,翻出一条买了九年的车充,印象中是宇达电通或佳明的
L形mini接口,线长正好够用

先拆开看一下做工,不如索尼的复杂,但比4S送的强太多了

插头部分基本独立的,直接把外壳插头部分切掉,在电路板上焊保险盒取电线就行了

下班拿到新记录仪,饭后安装居然花了好几个小时,
1是排除索尼车充损坏的故障
2是重新排线/走线
3是佳明车重切壳,重新焊线
4是被保险盒取电线坑了
之前买过两条保保险盒取电线,买时选的规格一样,看起来也一样
一条已经焊到索尼车充上,另一条焊接到佳明车充上,居然试了好久,不同角度都插不到保鲜盒里面
后来拿回家对比,用卡尺测量,才发现是第二条保险盒取电线插头中间的塑料,比第一条厚了0.5mm
又把第一条线从索尼车充拆下,焊接到佳明车充上。

网友:
这一拼凑又用几年没问题

网友:
这车充做得蛮好的。

网友:
车充做工不错,七年在车上天天用,不错的使用时间了

网友:
十块钱的车充用七年质量不 错

网友:
不如三洋的那一批

网友:
只要好用就行

网友:
以前论坛那个三洋车充做工就很好

网友:
佳明导航仪车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