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根据这张图能看出是哪个品牌和型号的微波炉吗?

楼主(2023-09-13):
有个二鬼子,跟我吹国外都是LED照明的微波炉了,发这个图片给我看。
我看这个就有点像卤素灯,问他品牌跟型号,这货推三阻四的不肯说,可能有猫腻,所以我发出来让大家看看,能不能看出品牌和型号,查验出真相,如果不是LED,我就去好好怼怼他。

网友:
你也可以把家里的微波炉改LED,

去找根高透的导光柱在核实地方安装LED,利用导光柱传过去即可。

网友:
办法总是有的,只要LED不被微波碰到。

网友:
只要导光开孔足够小,微波透不过铁板,对LED无害

网友:
不认识i,,帮顶上去 ,坐等大神

网友:
这感觉微波对LED有影响?,那是不是可以隔很远点亮led

网友:
过去的微波炉有转盘,现在的已经没有了!

网友A:
这是新微波炉,铁皮上的膜还在

网友B:
之前卖过一台美的的微波炉,液晶显示屏、led照明,忘了型号了,前门是整个一块玻璃,液晶屏也在这块玻璃后面。接触近百台微波炉,这是唯一的一台led照明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新微波炉,铁皮上的膜还在

什么地方?

网友:
这微波炉看着挺新的,感觉没用过一样,但又是转盘的,确实挺矛盾的

不会还是机械式控制的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之前卖过一台美的的微波炉,液晶显示屏、led照明,忘了型号了,前门是整个一块玻璃,液晶屏也在这块玻璃后 ...

现在商场卖的松下都是LED照明的,去年刚入手一台平板无转盘不锈钢内胆的。

网友:
就一个照明用的灯泡,换成LED的就变高级了?这是微波炉,不是照明灯吧

网友:
我的-个炉子.因-些习惯.炉门常开着灯亮着.一个灯泡没用多久烧了.
鉴于灯泡功率10多w.我拆了个led小夜灯.芯子取岀后接装在原机灯座上(原灯泡灯泡座一体的).
反正是试.用硬线延长灯芯正对钢网.保证过光(因小夜灯功率小).再不对正就更暗了.
至今个把月用下来.一切正常.光亮也近原来10多w灯泡.使用中没问题.
再也不考虑门是否关上了.
曾多多买了3w led 小泡.居然没用上二天就挂了.不关炉子.led灯泡质量差.

网友:
新款的好像没有转盘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