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7.2块钱DIY4路18650充电器

楼主(2023-09-13):
用料:tp4056模块 4个 4*0.6 运费2块 共4.6元
4位18650电池盒*1 2.6元包邮
共7.2元
模块装在正极处,正极针脚往外弯90度剪掉1半,可以插进模块输出正极孔位起固定作用
如果能找到那种兼容65mm和70mm,可以装4个18650或2个21700或2个26650或2个32700、32650的电池盒就更好,可惜找不到
缺点:
1:tp4056是线性降压,比较热,在考虑要不要加小散热片
2:这电池盒太紧了

网友A:
用带保护的板子 是不是大材小用?   5V集中供电 需要的电流有点大 :)

网友B:
还得大电流电源带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带保护的板子 是不是大材小用?   5V集中供电 需要的电流有点大 :)

不带保护的也才便宜1毛钱,差的不多就买了带保护的

网友:
充电电流4A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得大电流电源带啊

后面准备找个降压模块集成进去,让其可以使用常见的12V电源供电。

网友C:
我不买这种0402封装的充电板,改电流的电阻都难搞。无保护板的是0603的,改成0.6A发热不大。
1~2A建议0.6元的TP5100

网友:
怕这种电池盒不牢靠,没多久撑裂了接触不良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不买这种0402封装的充电板,改电流的电阻都难搞。无保护板的是0603的,改成0.6A发热不大。
1~2A建议0.6元 ...

TP5100模块没有那么便宜,最少都要2块起。。。

网友:
我18650充电一般用充电宝就行,有一种滑盖可拆卸的充电宝充电很方便。

楼主:
找了个之前拆腾太阳能供电的可调降压模块给他供电,现在这个充电器可以用9-32V的电压给他供电了

网友:
这种盒子非常难安装拿电池的,卡的太近。要弹簧那种

网友:
4个一起,一个小散热风扇解决发热问题

网友:
为了充电的话,还不如去淘5V 2A的拆机充电宝主板,我见过最便宜的也就1.3元一块,就是体积上没有4056的板子小。

网友:
用的带保护模块,有点浪费啊

网友:
不能换成红黑线吗

楼主:
手头上的黑色电子线用完了,用这个18AWG的硅胶线凑合,这个线之前为了什么atx电源线买了一百米

网友:
14楼说得对

网友:
都做成这样了,改成4路恒流脉冲充电吧。

网友:
4056怎样固定上去的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