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这个塔扇电机线圈怎么拿不出来呢

楼主(2023-09-13):
帮别人修这塔扇,扇叶和电机间连接拆不开了,

电机缺油

拆电机准备加点油

后轴能加,但是前轴承挡住了,怎么加油,这个线圈所在的铁芯按理说是应该可以拿出来的,
不是说的转子拿不出来

这样就可以加油了
但是好像被什么拴住了,就是拿不出来,谁拆过这样的电机

铁芯全包在电机外壳里的那种,不是铁芯露在外边那种

网友A:
这电机温度够高的,矽质软管都变黑色了

网友B:
电机外壳上不是有几个压印么,就是那儿被机器压得卡住了铁芯。 用工具在相应的位置轻轻敲击,就能退出铁芯。

敲击的力不要很大,防止电机外壳折边变形,用力方向为平行于转轴的轴向,可以在电机外壳折边的三个地方(120度选一个敲击位置)轮换均匀的敲击。

但具体的敲击位置的选择,和这个电机具体的压紧位置有关,可灵活选择。

网友:
前壳四周敲打几下看看

网友:
压接的,就是不让你拆,拆了就报废了

网友:
平口螺丝刀把铁芯往上拨就出来了。

网友:
大力出奇迹,你使点劲试试

网友C:
车重电机一般拆了再装就会有点不同轴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电机温度够高的,矽质软管都变黑色了

估计都堵转很久了,谁知道烧了没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机外壳上不是有几个压印么,就是那儿被机器压得卡住了铁芯。 用工具在相应的位置轻轻敲击,就能退出铁芯 ...

哈哈,没拆过这样的,急的满头大汗

网友D:
在主轴顶部和扇叶那里有一个固定螺丝,取下螺丝才能取下扇叶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在主轴顶部和扇叶那里有一个固定螺丝,取下螺丝才能取下扇叶

是的,但是这个螺丝怎么都拧不动了

网友:
铁壳上敲击几下就下来了。话说你先把风页拆了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但是这个螺丝怎么都拧不动了

上除锈剂上除锈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但是这个螺丝怎么都拧不动了

      松动剂+冲击螺丝刀,或者硬板立起垫轴,螺丝刀用榔头击几下再拆,和空调内机一样的,加防松剂.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是的,但是这个螺丝怎么都拧不动了

防维修设计,就是等你报费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防维修设计,就是等你报费

太缺德,搞得我没面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车重电机一般拆了再装就会有点不同轴吧

哈哈,那也是没办法的事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是的,但是这个螺丝怎么都拧不动了

尽最大努力拧下这个顶丝,这是最主要的拆法~锈螺钉点点柴油啥的泡软锈渍,或者加热一下等等。
这个电机定子拆法也很简单:就是2把一字起子插进壳子跟铁芯之间对称位置同时向外撬就出来了(事先千万保护线圈免受损伤),但是容易碰到脆弱的线圈,碰断线圈麻烦就大了甚至电机报废!而且回装时也不得手,所以不建议这种拆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尽最大努力拧下这个顶丝,这是最主要的拆法~锈螺钉点点柴油啥的泡软锈渍,或者加热一下等等。

这个电机 ...

没办法,不这么拆加不了油,死马当活马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