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拆条电源线

楼主(2023-09-13):
很久很久以前的电源线,好像是买什么送的。一直插那个杂牌的电脑电源当12伏电源用。

最近那个电源有时通电,有时不通电,偶然发现是这个线的奇葩问题,插上后把线歪一边就通电,歪另一边就不通,
拆开看看 吧。
真的是很老,插头还是这种的。

线上的标识,RVVZ 18awgx3c

剪开

来个特写,真不一般的细啊,但还连在一起,感觉问题不在这里

换个位置剥下皮,问题找到了,线都成粉状了

另一条,也一样的情况,居然有时还能通电,这该说它质量好呢还是不好呢?

数下线芯,7根?

量下线径,单根0.14mm,算一下也就0.1平方吧。18awg应该是1平方的,这虚标也太大了吧,真是无良商家。
还好没拿来接大功率的电器。

完。

网友:
线质量不怎么样,卡尺还不错

网友:
老产品还是铜芯线,新产品都使用镀铜钢丝线,还贼细

网友:
这种线市场上很多,也不能说是造假,其实就是外观很粗,里边的线径很细,小功率电器产品使用,千万不要相信10A220VAC的标识。

网友:
我之前也有一条这样的插头的电源线,是买外置3.5寸硬盘电源带的,

网友:
以前买过这种线,卖家说是出口转内销

网友:
这个用在办公用台式机电脑,电脑显示器,针式打印机,挺好的,不过这个断了,也修不好。

如果想要保险,最好用电饭煲原装的那种,或者品牌电脑原装的。

网友:
也有一条一样的电源线。

网友:
有这质量算不错了

网友:
能用到铜线已不错了

网友:
这是小功率电器用的,大了真不行,最起码那时候的线还是纯铜线,现在更可耻!

网友:
应该是严重虚标

网友:
美标插头。18awg应该是0.8平方。
这个像是铝线才会粉化吧

网友:
现在垃圾线不少,品牌机的原装的比较靠谱。

网友:
现在好多电源线,里面是铝线镀铜。。。

网友:
偷工减料铜线太细了

网友:
有些偷工减料了。

网友:
买过一些洋垃圾的剪线插头和尾插,里面残留的的线那质量才是变态的好。

网友:
看起来线芯根数不是很多就几根